NC-verilog 仿真不出来

楼主(2008-01-11):
我在同一个库里面放了源程序和测试程序,但是我在启动NcLaunch后从那个库进入,然后complier,但是elaborate的时候总是说hdl.var文件无法load in,导致后面的simulate也进行不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如果用下面的这个环境来仿真.那么我的库里面应该放什么东西了?我的源程序和测试程序应该放在aaa文件里面还是要分成两个文件放?还有setup里面的SDF文件是什么文件,怎么样来编写?我simulate的时候出现了
Unable to find ncxlmode executable. Aborting的对话筐,着是什么问题?

网友:
把这个路径下的hdl.var复制到你的design所在的文件夹下,再试试看:
$CDS_INST_DIR/tools/inca/files/hdl.var

楼主:
我的files里面只有一个help文件夹,里面是一个叫ncprotect文件,没有你所说的hdl.var文件啊

网友:
1、NC-VERILOG在创建工程时会生成两个文件:cds.lib和hdl.var。
2、testbench和DUT当然是不同的文件。
3、sdf是standard delay format文件,由综合和后端工具产生,供后仿用。

网友(2008-03-11):
1\ 先建立
   cds.lib
       DEFINE   work  ./work_lib
   hdl.var
       DEFINE   WORK   work
2\
    mkdir  work_lib
3\
   ncvlog  .....

网友(2009-01-14):
那个文件是软件产生的啊

网友(2011-05-29):
   $IUS_INST_DIR/tools/inca/files/hdl....???

网友(2014-03-14):
Do you have the the cds.lib,hdl.var even the WORK directory at your current directory.
That's important for the simulation.

网友(2014-10-15):
我遇到差不多的错误 "ncxlmode"
我找不到 "ncxlmode file" 在 ".../IC615/tools.lnx86/inca/"
任何人都可以发表 "ncxlmode file" 到我

网友(2015-08-17):
回复 网友A:

   同问啊,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5-09-28):
直接用 irun命令吧   把波形dump出来   用Verdi看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辈在这个论坛12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