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VCO的开关电容对相位噪声影响的问题,请大家讨论

楼主(2008-01-11):
一个关于VCO的快开关电容对相位噪声影响的问题,请大家讨论

       我正用smic013rf(中芯国际)的process做一个1~2GHz的VCO,采用pmos作电流源,LC谐振,交叉nmos对作负阻,用四路(4-bit)开关电容做粗调谐,其中开关用一般的nmos管。在仿phase noise(PSS+Pnoise)时,四路开关管的id noise占最大比重,其噪声绝对值也远远大于pmos电流源和rfnmos耦合负阻对的噪声,尤其是高bit的最大面积的nmos开关影响最甚,能达60%的比例。而且不管怎么调尺寸,开关无论关或断,开关管对相噪都有很大贡献。当然开关断开时id noise占主要,闭合时fn noise(1/f)占主要。我想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并怎么减小开关噪声让其占很小的比例。请高手或有这方面经验或见解的大侠们赐教!畅所欲言!谢谢。

网友:
首先我要问楼主两个问题:
1。一个1~2GHz的VCO,只用4个control bit,那Kv要多少才能满足频率要求?而系统给出的spec要求Kv要多少才能满足spur的要求?我觉得如果Kv上了100MHz/V,都是比较大的了。因此我觉得control bit要多做几个。我做过900M到1.7G的,用了6个control bit,而Kv还是偏大。
2。以我的经验,一般在低频率offset下贡献相躁最多的是尾电流管的flicker noise,而从楼主的描述看应该这个应该控制得比较好,不知楼主有没有采取什么滤波或者别的技术?现在的相躁在10K,100K和1M处分别是多少?

网友:
对于阵列电容开关引入的相躁,我觉得不可避免。

但我们要明白的是,这些管子只是开关管,宽长比可以取的较随意。

导通时的开关管相当于一个电阻(一般不会远大于Rp),而这个电阻并联在tank上,等同于减小了Rp,从而减小了Q值,因此相躁会恶化。
而关闭的开关管相当于一个电容,主要影响的是振荡频率。

如果楼主觉得flicker noise大的话,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增加管子的尺寸;而为了减小导通电阻,宽长比要做得大。
然而,增大尺寸带来的后果就是寄生电容也大了,影响了振荡频率,因此管子尺寸的选择是一个折衷

网友:
而且有一点,楼主看到的“nmos开关影响最甚,能达60%的比例”是通过noise summary看到的吧?
其实noise summary看到的是output noise,也就是tank两端的AM噪声,而不是相躁。相躁是AM噪声通过调制变容管产生的。因此,60%这个比例并不是最终nmos开关对相躁的贡献。当然,两者之间肯定是有定性的联系,但是定量的联系现在学术界还在争论吧。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moorehuang朋友的热心回复和深入讨论!也欢迎其他同仁加入讨论。
我就从以下几点进一步谈谈:
1. 1~2GHz的输出频率范围用4-bit swith cap粗调谐是比较少的,最大的Kvco能达250MHz/V左右。现在我正新调一个800M-2.1GHz
的VCO,用5-bitswich cap,还是用simc013rf,1.2V电压的process,最大的Kvco达210M/V左右,但是由于低频处的非线性使f-V曲
线两端比较平坦,在800M附近只有20M/1.2V,难在相邻曲线达到50%的交叠。另外,bit数越多,pll锁定时间也会很长,可能需要
AFC电路。
2. 对于尾电流管(我用pmos,1200u/2.5u)的热噪声和flicker noise,我是在其栅极加了一个用两pmos做的lowpass RC电路,其中
R是处于深三极管区的长沟道pmos做的,可以肯定尾电流的栅极上的噪声源都已滤掉(因为我用1uF外接理想电容代替该RC时,相噪没
有变得更好),但其flicker noise仍然不小。
3. 开关管对相噪的影响:在2G附近的曲线的相噪的是-62dBc/Hz@10K,-92dBc/Hz@100K,-118dBc/Hz@1M,都没有达到标准(要求是
-74,-100,-120),而加控制位在1.8GHz附近的曲线相噪却更差,曲线从offset100K处开始大大凸起来,到10K处慢慢回落,此
时noise summary里面各个开关管的id noise和已打开开关的fn noise都大大高于尾电流管和负阻对管。只有到1G附近时的相噪才比
较正常,各开关管id noise才占次要地位。
4. 我的一些尝试:现在开关管尺寸是:bit0:12u/0.13, ....., bit5: 12u*16/0.13,是用一般的nmos管子,一端接地一端接电容。
1)减小各管尺寸,某个频点相噪却会好些,其id noise也较小,当然频率会升高,但在其他频点还是很差。
2)我还用process里面的一种低阈值nmos管作开关,尺寸不变,一下就没有上面的问题,相噪也较好。但这种管子是要另外收费的,
不能用的,仅仅尝试下。
3) 换用一般的pmos作开关,问题同一般的nmos,仍有很大的id noise。
4)我在pss的options里面的method选用euler算法时(一般跑pss时,options是默认的吧,euler应该是一种精度较低的方法),关
于开关的id noise会大大低于其他各管,相噪曲线也很正常,但是这种method跑出的的结果我也不敢完全接受,因为对于完全对称的
负阻交耦对的rfmos管的noise却有较大的差异,有时相差几倍,这点很令我不解。
5. 我的问题:
对于开关的id noise
1) noise summary里面的id noise是不是热噪声,即栅极电阻和沟道电流引起的噪声?但我开关的finger数较多,栅电阻应该很小
,而开关上面是电容,不管开还是断都是没有直流电流的,那id noise从何而来?难道是输出端上的瞬态电流?
2) 对于这个开关的id noise对相噪的影响的特殊问题,一般文献似乎根本没有考虑开关的噪声影响,我想确切知道这个问题是
smicrf工艺问题还是tool问题,如对pss的设置?还是我的电路设计本身就有问题?
3) 对于moorhuang朋友关于“导通时的开关管相当于一个电阻(一般不会远大于Rp),而这个电阻并联在tank上,等同于减小了Rp
,从而减小了Q值,因此相躁会恶化。”的说法我有点疑问,如果是这样,如不考虑开关的fliker noise,那导通电阻不是越大越好
?开关尺寸越小越好?而一个理想的开关导通电阻是零的,我认为Ron是与电容串联,Ron越小,该支路的Q越大,那整个tank的Q也因
该越大。不知对否!
再次感谢moorhuang和关注此帖的朋友。我的msn:manhand@hotmail.com, 希望moorhuang和其他同仁可以加我,以进一步交流。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对,我没写清楚,开关管的Ron实际是串联在电容上的,定性的说串联电阻越小,并联电阻越大,对Q的影响越小(这个和电感的串联电阻的大小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对楼主的问题,我只能谈谈我的理解:
1。我觉得楼主电容阵列的结构可以考虑改进。楼主做的是开关管一边接电容一边接地,我觉得这样子做很难保证tank的对称性,虚地点不虚地。我做的是开关管两边各接一个大小相等的电容,这样我觉得可以做的比较对称。不知道这个对相躁的影响有多大,我没有尝试过
2。noise summary里面的id noise就是razavi书上说的mos管的thermal noise。
3。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改变过尾电流的大小跑过相躁?以我的经验,每个频率都会有一个最优化的尾电流,所对应的相躁最小。(整个问题我在论坛上也发过帖问过,现在还没有找到比较好的解释)
4。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楼主说
“对于尾电流管(我用pmos,1200u/2.5u)的热噪声和flicker noise,我是在其栅极加了一个用两pmos做的lowpass RC电路,其中 g& }; a5 n1 b) I9 ~  I" QR是处于深三极管区的长沟道pmos做的,可以肯定尾电流的栅极上的噪声源都已滤掉(因为我用1uF外接理想电容代替该RC时,相噪没 e( E2 \' q/ z2 t" o有变得更好),但其flicker noise仍然不小。”

我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使用lowpass呢?因为尾电流管栅极的flicker noise肯定是低频噪声,通过开关对类似单平衡mixer的原理把这部分噪声混到基波频率附近。
所以我觉得楼主所描述的flicker noise没有小,不是因为噪声源已经滤掉,而是因为lowpass filter不能起到作用。(仅是我个人观点,不正确请楼主和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我自己也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决,http://www.eetop.cn/bbs/viewthread.php?tid=89609&highlight=%2Bmoorehuang
楼主或者其他朋友如果有兴趣,欢迎来讨论,希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09-02-14):
这个帖子不错,不要沉下去

网友:
建议Varactor使用I-MOS可变电容,开关管也使用I-MOS可变电容。I-MOS可变电容自身具有开关特性,不需要另外的MOS开关。
做宽带压控振荡器建议参考下面的文章
袁路,唐长文,闵昊,一种低调谐增益变化的宽带电感电容压控振荡器,半导体学报,2008年,第五期,第29卷,第1003-1009页。

网友(2009-03-30):
这样的帖子, 太有意义了,. 谢谢各位~~  努力学习中, 希望能提出更多有价值的问题

网友(2010-03-05):
好帖!
其实差分对管的尺寸对总的输出也有很大的影响,从仿真结果来看,尺寸越大,相同振荡频率下,噪声越大

网友(2010-06-03):
你用低阈值的管子没有这个问题咯  是因为这个vgs-vth变大咯  你导通的时候当然ron变小  如果你用普通管的话  你就应该用更大的宽长比 虽然寄生电容更多咯                  我觉得不应该出现频率打不到得问题   电感取5/f

网友:
努力学习中呢

网友:
顶一下,也在看电容阵列的问题

网友:
搞笑
可以下了马

网友(2010-09-16):
长见识了。。。。学习中

网友(2010-10-30):
VCO,要好好研究,学习学习....

网友:
yao xue xi tai duo le

网友(2011-03-30):
这一篇目前看到的最精彩的讨论 都是大牛

网友(2011-05-20):
回复 网友A:

I-MOS 电容的话,在交流平均的情况下是阶跃模型,但是在实际情况下,用MIM开关电容阵列是一个固定电容值,这样电容随震荡电压变化很小,这样会不会有利于改进相位噪声呢?另外,SMIC下都是A-MOS,不知道同样的方法需要在DIGITAL 控制端加入二次谐波滤波器,滤除二次谐波吗?

网友:
I-NMOS电容,Bulk接VSS,G接电感的振荡节点,S和D接一起。如果S和D接VSS时,电容表现为最大值;如果S和D接VDD时,电容表现为最大值。这种特性与MIM开关电容相同。
MIM开关电容的最小电容值太大,I-MOS电容可以调节很小的电容值。微调电容值建议采用IMOS电容。

A-MOS通常尺寸较大,不便于微调电容值。

压控电压处不需要加二次滤波。我博士论文中的提法只是一种不成熟的想法。

zwtang
2011/5/20

网友(2012-02-15):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说对于尾电流管的热噪声和flicker noise,是在其栅极加了一个用两pmos做的lowpass RC电路,其中
R是处于深三极管区的长沟道pmos做的,我想问下,如何能使得它处于深三极管区呢?是如图所示的连接pmos管吗?

网友(2012-04-21):
真是好帖,留个记号,方便下次阅读

网友(2012-10-21):
回复 网友C:

    这位大侠,请问一下,AM噪声是啥噪声?还有他是怎样通过变容管调制成相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唐老师,我想问一下二次滤波为什么不需要呢?我试着加过相噪确实下降了一些啊?是考虑面积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共源端加电感电容二次谐振电路是可以的,压控节点上就没有必要。

zwtang
2012/10/22

网友(2014-05-17):
直接仿真下电容阵列的Q值看看对tank的影响

网友:
thanks for this topic .. it helped me a lot as im doing a VCO now .. but is it possible to post some schematics guys ? also how the noise of varactors can be reduced and their linearity be increased .. adding varactors destroys my circuit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唐老师您好:我在做宽带VCO,遇到的问题是开关电容阵列对相位噪声影响比较大,好像是开关电容阵列的Q值在频率3G到4G的时候只有30~20;用的的是rfmom电容;请问下有什么好开关办法没有; 还是我仿真的Q值有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3-4GHz, 电容阵列的Q值能到20-30已经很好了。

zwtang
2014/5/21

网友(2020-07-09):
很有意义的一条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