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在中国农大讲座:造成农民贫困的18大因素(转载)

楼主(2008-01-12):
近段时期,我主要是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国家级贫困县走动。走了一些穷地方,发现贫困的原因并不那样简单:贫困就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象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说那个地方穷,每天却有那么多财富源源不断的运出来。我算了一下,那个地方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这是什么GDP?我取了一个名,叫垃圾GDP。发展不是硬道理吗?开发了资源,资本家得到了财富,当地的人民分享了发展的什么呢?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受害,房屋倒塌了,储藏红薯的地窖掉下去几十米,还有水库的水漏掉了,等等……
        第二个故事:我去云南的一个贫困县,那些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守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守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几年,主流社会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三百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5---8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的羞愧,为我们主流社会的人满口的仁义道德羞愧。很多人讲保护动物的时候表现的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对贫困有了新的认识。
        一, 制度与贫困
        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穷人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第一,产权制度。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国家一句话:矿产资源属于国有,这就割断了资源所在地人民与资源的联系。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什么人有权开发国家的矿产资源呢?制度规定只有资本家。当地人是国民,我们在制度中找不到国民的位置。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谁代表国家征税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1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
        比如说,农民集资办起了电,产权属于谁?属于国家的电力总公司;农民集资修了学校,产权属于谁?属于代表国家的教育部门;农民集资办的厂,产权也属于国家;农民集资办起了电话,产权属于国家信息产业部;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么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谁剥夺了穷人的产权?!
        不仅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90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九十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八十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九十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第二,财政制度。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民修了公路,国家去收费,路坏了之后又要农民自己修。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剑川县黑桃树乡大满山红的那个村子,农民自己集资来办电,一根电杆,从山下运到山上去,要用四十个人抬两天,中途回不了家,还得在半山腰过一夜。城里的人什么时候这样自力更生过啊!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主流社会的人却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去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假设我今年有十五、六岁,过五、六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么生存啊!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天然的有拥有土地的权力,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站在城里人的视角,《土地承包法》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关系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廉价的农产品,供给城里人消费。我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第四,金融制度。银行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叫国有商业银行。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也是国民,为什么国家的银行不承认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身份、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那么的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第五,税收制度。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00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第六,资源的配置制度。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的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付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我们在贵州大山里扶贫,不到1万块钱可以修1公里5米宽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贫,修1公里同样的路要8—10万块钱。那我们怎么配置资源呢?到村里去跟老百姓谈,群众说要修路,我们问怎么修,他们说只要乐施会提供炸药、铁锤、碎石机、碾压机、技术员就可以了,劳动力由他们自己组织。这样1公里路3000---8000元钱就够了。钱给他们,我们来做协作者,跟村民一起买炸药、机器,铁锤,风里来、雨里去,两年里6万多块钱修了26公里路。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0多万。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
        有权力的人相信权力配置资源,有钱的人相信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的,这个好理解;市场配置扶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也不是最有效的,这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中国农村每天有3亿的劳动力在家里打麻将,中国农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没人干,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不起来。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最大资源是农村劳动力,配置农村劳动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只有民间组织把劳动力资源配置起来与其他资源相结合,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我们这个国家,权力和市场配置财政资源,配置的结果,是绝大部分配置给了强势阶层。医疗资源80%都在县以上;教育资源主要是配置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配置在城市里。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第七,教育制度,医疗制度。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他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里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这个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有40岁了,不回山里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没有!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的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的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以稻谷为例,85年的价格0.095元,今年可能高些,涨到了0.6-0.7元,以前是0.4-0.5元。算涨了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干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就象北大、清华给美国人培养人才一样。
        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一个样,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赘述了。

李昌平在中国农大讲座:造成农民贫困的18大因素(转载)(2)

第八,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资本家做了,大资本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是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
        中国的农村什么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第九,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里人的工资里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一个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不能完成,那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更加残酷。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1亿农民,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上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里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足马”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的吗?这样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第十,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产权再明晰不过了。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盖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国家啊国家!农民占国家的70%,怎么就不代表国家呢?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这还不够,国家2003年3月1号出台了《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变。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进城,很多进城的人当“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没有能力进城,只能给“地主”种地。贵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户的,后来一直没有调整过,20多年过去了,土地占用严重的不平衡,很多没有土地的人租种进了城的人(有些成为国家干部了)土地,一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还要交农业税。这样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土地是集体所有,人不在集体里了,自然就应该将土地交还集体;集体所有,但集体却没有收回、分配、甚至调整土地的权利,眼看着集体的成员被“新地主”剥削、受穷而束手无策!这正在孕育着革命啊!
        第十一,干部制度
        农民是没有权力当干部的,考公务员农民是不可以考的。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灰款”。干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
        现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谁提名呢?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要“民举”,就是借下面的手把上面要的人“举”上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只是更加劳民伤财了;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第十二,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法律制度也是抽水机。现在是依法治国,可是,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什么?法不管用。那“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怎么请得起律师和法官?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紫京城。
        很多人是相信法律的,但打官司打得倾家荡产,没有足够的钱,结果有理也打不赢官司。很多人因此走极端,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冤上加冤啊!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了,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又要健康证,还要办什么证……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那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犯人的,保卫人民,就得给钱他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被告,基层的部门基本都是这样。
        谁愿意从一个派出所所长变成一个流氓,但现在是不得不变成一个流氓。如果不变成流氓,所长就当不成了。所以,执法的也冤枉!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为少部分人服务的法制是越来越完备了,少数人的“法治”越来越被这个社会“默许”了。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第十三,科技推广制度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四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到农村当技术员,会去吗?当然不去!因为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的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方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既然市场可以把技术配置好,那么干嘛还要送科技下乡呢?既然市场配置技术对落后的农村有害,干嘛把农业推广技术的部门推向市场呢?改革以来,有一条规律:我们的制度设计总是“打着减轻农民负担的旗帜”让农民越来越失利,总是让强势阶层越来越有利,科技推广制度只是一个缩影。
        第十四,市场主体制度
        很多人都认为,农村最早改革开放,分田单干了,农民肯定是市场的主体,肯定有市场主体的资格。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的农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的地位。
        农民休耕,不仅要照常交税,还要受到罚款。这就等于用一种强制力逼农民用低偿或无偿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生产大量的廉价的农产品,来保证城市人的要求。农民有市场主体的地位吗?显然没有完全的市场主体资格,而我们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官员动不动就要求将农民统统“推向市场”。一方面不给农民市场主题资格,另一方面要把农民推向市场。这是个什么道理?很清楚,强制2.3亿个农户生产,生产了,再把他们推向市场,形成无序的过渡的竞争,农民能够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吗?农业本身回报就很低,农民怎么不穷啊!
        千家万户的小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应对大资本的剥夺,才能增强市场主体性。但是,中国允许成立商会,还有很多很多的会,唯独农民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却是难上难。市场经济条件下本来就处于不利的小农,怎么可能不穷啊!
        农民办的合法的企业,政府文件一下来,要农民的企业停就得停,巨大损失政府不管,这也是不给农民平等市场主体地位的一种表现,这样农民怎么不穷呢?

李昌平在中国农大讲座:造成农民贫困的18大因素(转载)(3)

第十五,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后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到了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20000元、30000元不等。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罪该万死!
        第十六,招标制度
        现在,农村做一点公共设施都要招标了,似乎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许招标制度在国际上或发达地方确实好,但在不发达的农村就不怎么好,是一个歧视的制度,是加重农民负担的制度,必须改进。在一个不发达的地方,市场不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招标就是几个干部和几个他们招来的“哥门”之间的公开的、合法的“灰色交易”。在招标的游戏中,既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又没有民主监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招标只能是权钱的合谋。本来可以10万干好的事情,预算打到50万,权力和资本分肥;本来可以让农民的组织组织农民干或以工代赈,最后也来一个什么依法办事——招标,实际上是权力和资本排斥穷人。现在,国家投入农村的“六小建设”资金的使用,和80年代比较,一元钱只能做一毛钱的事;国家最近几年的扶贫资源越来越多,但脱贫的人数越来越少,有一个贫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领导跟我说,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对于扶贫资源使用的效力越来越低的问题应该引起反思了。
        第十七,监督制度
        现在,越来越多的食品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药品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彩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股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保险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银行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监督部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面对越来越多的不放心,如何解决呢?越来越多的人开的处方依然是——加强监管。
        西安宝马假彩票案出现了,大家说主要是缺乏监督,公证部门不是监督部门吗?彩票管理中心不是监督部门吗?消费者协会不是监督部门吗?很多人又说了——现在的问题是谁来监督监督部门,需要在监督部门之上再安排监督部门。人民银行是监督银行的,现在又搞一个银监会,那我要问,假如银监会腐败了,那是不是再搞一个“强监银会”呢?
        我要申明,我不是反对监督,当然要监督。但有两点要搞清楚:一是什么样的监督,谁来监督;二是谁支付监督的成本,支付的监督成本谁在受益。我们现在的监督体系越来越复杂,但总是见不到老百姓的角色,总是有权的人监督有权的人,最后的结果是合伙搞我们这些没有权的普普通通人的鬼。监督是一种权力,权力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总是打着为多数人的旗号,让多数人支付成本,而某他们自己的利益。监督者越多,老百姓支付的成本越高;支付的成本越高,养的“监督”越多;养的“监督”越多,监督的有效性越难以保证;越是难以保证,越要更多的“监督”。这个“监督怪圈”让我们老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出钱,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受骗上当,还不得不再一次又一次的出钱……
        要打破这个怪圈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主权在民的人民民主监督。
        第十八,代表制度
        县里面开人民代表大会,十几个农民的代表权只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代表权。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一个乡镇开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部,没有几个是纯农民的;有几个是纯农民的都是干部提名的。在我们的政治制度里,决定了人数最多的农民“失语”。
        这个代表制度是穷人长期受穷的制度根源!

        类似上述导致贫困的制度还有,我一时也想不完整。
        如果这些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对老百姓和当官的;对主流和非主流是一视同仁的、是公平的,我想农民不会这么苦!农村不会这么穷!
        主流社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是建立自以为是的认识基础上的。就像当年回城知青对农民农村的认识一样。知青在乡下的时候,农民把最好的房间给他们住,让他们吃白米饭,而农民吃的是菜饭。有谁听说过饿死知识青年呢?没有。可那个时候有很多农民饿死了。有些知青回到城后,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当时,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视农民的思想。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说世世代代的农民根本不是人——农民是人中的垃圾!正是主流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人,把农民看作垃圾人,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是有意或无意间设计出来的。所以,主流社会要认真反思;正因为是无意识的歧视,更应该认真反省。
        二,结构与贫困
        制度性贫困导致了结构性的贫困

        我们国家存在很多二元,比如说,城乡二元、东西部二元、工农二元、当官的和老百姓二元、劳动和资本的二元、穷人和富人的二元、主流和边缘的二元、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二元、实物经济形态和虚拟经济形态的二元,产业链条高端与低端的二元。这些二元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上述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所有的二元对立中,一个是处于弱势,一个处于强势,强势从弱势中获取利益。现在严重的两极分化,极少数人掌握着全社会85%以上的财富,并且,财富还在进一步向少数人集中。
        当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得到了利益的人成为一个阶层的时候,弱势的一方要想获得平等地位是很困难的,这就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利益格局(结构)。这种结构一旦形成,很难打破它,已经固化。现在,主流人群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主流人群所说的“稳定压倒一切”是什么内涵呢?就是稳定既得利益。很多人以打着“稳定压倒一切”的这一口号为名,行固化他们既得利益之实。现在,很多腐败分子在台上的时候,讲的最多的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他们和江**同志讲的稳定是不一样的稳定。

        打破社会结构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

        要打破结构是很困难的。大多都是用破坏性的力量打破的结构。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出现过一次用和平方式打破结构的先例,那就是家庭承包瓦解了人民公社,由此引发市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变革。
        为什么家庭经营能够把公社制度瓦解掉呢?因为人民公社后期,工业化进步后,拖拉机、化肥等生产资料要下乡,和农村进行交换,国家是希望通过公社得到农村更多的农产品转移到城里面来。但公社体制束缚了农民积极性,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难以增长,城乡交换时,城里吃亏,乡下人也吃亏。这时候城市人和乡下人的利益在公社体制下都在减少。在这种状态下,当家庭经营使每亩增加200多斤的粮食产量,除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农民还剩下大头是自己的时候,国家不吃亏,集体不吃亏,农民也不吃亏。所以,国家废除了捆绑农民手足的人民公社。实际上,农民获得的自主生产的权利是农民创造的巨大增量赎买回的。
        当农民有了剩余以后,就要投资,就要消费,就要创办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发展以后,农民觉得农村的天地太小了,就要到城里,也就有了一亿多农民工进城。这都是由于家庭经营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创造的增量不断增加,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所以不断赎买权利又不断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所以,人民公社的垮台以后的一系列变化是中国农民的一次“和平演变”。成本是巨大的,但比起农民革命的代价要小多了。

        中国的未来,在民主和集权之间

        今天,我们要改变诸多的二元结构,农民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创造巨大的增量去赎买权利呢?似乎很难,最近十几年来没有看到任何的希望和机会,所以,不合理的结构更加固化了。怎么办呢?只有三个方法来打破:第一,强势的一方妥协和让步;第二,通过暴力来打破;第三,通过民主来打破。

        我们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路径、方法、方式,去改变现有不合理的二元结构呢?指望既得利益阶层能够主动的放弃一些东西,这似乎不现实,这不符合资本的本性;通过暴力实现实在是灾难,是应该极力避免的;最好通过民主的办法来实现,似乎更没有可能,我感觉有越来越强的力量推动中国走向更加集权。
        为了说明我对走向更加集权的担心,请大家回味我开场时讲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潜伏着一个道理:当西部的资源(煤、电、天然气等)很廉价的让东部的资本家“开发”的时候,实际上是西部的资源转化成了东部的资本;当西部的资源不断的廉价输入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会进一步促进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发展,会吸引更多的西部劳动力流向东部和大城市流动;当西部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非常廉价的流向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资本怎么会西进呢?防止西部开发演变成“西部殖民”是必须面对的一个潜在的大问题。
        现在,主流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共识是要工业化(当然是东部)、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还有什么什么“化”,很多的“化”,要实现这些“化”,前提都是一个——那就是加快、加大东西部的不等价交换和城乡的不等价交换。这种不等价交换,不是在民主政体下的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的公平交易,是集权政体下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代表着强势集团的利益,保证东部飞速发展和城市膨胀。我常想,不要多少年,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城市都会是2000万人、10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省会城市和东部的经济总量会占到全国的经济总量的90%左右。到时候“稳定压倒一切”的内涵自然就是维护大城市和东部的繁荣昌盛。“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会是民主吗?到时候不“稳定压倒一切”也不行啊!其结果是民主还是集权呢?
        当百分之60-70%以上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没有权力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化”,包括城市化,都只会更加使农民边缘化!当越来越多的人边缘化的时候会有民主化吗?!
        中国的未来道路到底怎么走啊?!
        同学们,借用一句官话——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很多的重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想清楚,我把这些问题留给你们,留给大学的老师,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有责任找到一些比较好的途径、方式、方法,来改变现有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好在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把以人为本写到了党的旗帜上,为我们思考中国的未来打开了自由的窗户。我相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解决发展中各种新问题的思想武器和金钥匙。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