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_为什么Specture方针时总报下列一个warning!

楼主(2008-01-12):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IC analysi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I0.I20.M0: The bulk-source junction current exceeds `imelt'.  The results
        computed by Spectre are now incorrect because the junction current
        model has been linearized.
    I0.I20.M0: The bulk-source junction current exceeds `imax'.
    I0.I20.M0: The bulk-drain junction current exceeds `imelt'.  The results
        computed by Spectre are now incorrect because the junction current
        model has been linearized.
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就是把那个MOS管的宽长比加大好几倍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并且好多个单元都会这样,流过传输门的电路也不大,大概也就有3~4mA吧,可是管子的宽长比已经接近100:1
了。
鄙人感觉非常迷惑!!!
请求高人解答。
谢谢!

楼主:
改正几个错字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IC analysi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I0.I20.M0: The bulk-source junction current exceeds `imelt'.  The results
        computed by Spectre are now incorrect because the junction current
        model has been linearized.
    I0.I20.M0: The bulk-source junction current exceeds `imax'.
    I0.I20.M0: The bulk-drain junction current exceeds `imelt'.  The results
        computed by Spectre are now incorrect because the junction current
        model has been linearized.
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就是把那个MOS管的宽长比加大好几倍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并且好多个单元都会这样,流过传输门的电流也不大,大概也就有3~4mA吧,可是管子的宽长比已经接近100:1
了。
鄙人感觉非常迷惑!!!
请求高人解答。
谢谢!

网友:
能把电路图贴出来么,看一下

网友:
平时好像仿真不收敛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warning
我觉得这是仿真器的问题,通过很复杂的矩阵运算求解,有可能解越来越大,因此出现什么超过最大电流这类的warning
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修改管子的尺寸,如果能收敛,关注结果就可以了

网友:
有的时候是激励源设得太陡了(例如上升时间设得很短1ps)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二极管的正偏电流大于了模型中的最大限制

imet是指能够融化器件的超大电流!电路仿真有时流过MOS器件的源漏到衬底的寄生二极管发生正偏导致极大电流,从而迫使Spectre将这个非线性器件进行线性化来得到一个收敛解,但此时的结果已经不太准确了!
通常有两个原因导致会出现这个问题:1、模型中的寄生(特别是与二极管串联的电阻)没有。2、电路工作条件设置得不太合理!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
I think any warning message cannot be neglected unless it is truly recognized. As specified, if the device is used in transmission gate, I think its bulk is connected to wrong place. You can try to connect it to its source if it is pmos.

网友(2009-07-30):
请问你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仿真时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非常麻烦,请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一般都是电路激励出了问题,先检查一下电压源电流源加的对不对,地有没有悬空没接的。不会是因为管子尺寸问题。

网友:
吧图贴出来!

网友:
这个完全不明白,很不错!

网友(2010-07-1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激励应该是不会错的,我是直接把另外一个仿通了的电路里面的激励复制过来的,但是还是有warning,谁能给解答一下啊?

网友:
遇到这个warning我都一直无视,至今没发现问题

网友:
通常出现这种问题有几种可能:
(1)如果一直有,并且导致不收敛,通常是有吧电流源idc方向放反了,或者是把bias支路的enable管子关了,或者是bias通路上有管子太小,由于理想电流源电流不变,导致电流源输出点电压过高,从而导通MOS的反偏寄生diode。
(2)还有可能就是tran分析时,分析的起始时刻,电路不稳,导致瞬间出现这种warning,通常在很快消失。这种情况出现在有电感时,或者对电容设置初始值时,或者是当tran分析得不到稳定DC点,而skip DC点时,容易出现。还有就是带入寄生的bonding,package model,或者是其他有感性的东西。
(3)还有就是不收敛时也会这样。这是由于simulator不收敛,导致电压出现很大的值,有这个问题。
解决方法: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衬底接错了?
经常有人搞这个飞机的,结果pn结正偏了

网友:
我把报错mos管的m值从1改成了6,就好了。。。

网友:
是衬底的电流过大,你这要是个开关电路在启动时碰到这个问题就没事。是寄生LC振荡产生的衬底pn结正偏,实际中不会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1-03-14):
Don't put the initial condition into the circuit which was causing your trouble.

网友(2011-08-09):
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一检查发现,nmos的衬底接的VDD,改后就ok啦

网友(2012-04-24):
回复 网友B:
nmos 的衬底接vdd?这样n型衬底和p型源、漏之间的PN juction 不就正向导通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之前把nmos的衬底接VDD了,改成GND后就ok了,没说清楚,sorry

网友(2013-04-20):
今天跑后仿又出现了这个问题,原来是修改spectre这个symbol的时候把激励源的VDD和GND写反了

网友:
试试将源衬相接

网友(2013-09-30):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仿真分析的charge pump,它一开始利用寄生二极管充电,稳定工作时,寄生二极管会被反偏,然后仿真会有这个warning,请问,这个warning会不会对电路分析造成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反偏时出现这个worning是没什么问题的,Model不好。

网友(2014-04-30):
一语惊醒梦中人啊,苦恼两周了,原来是我的方波信号上升下降太理想,没有延迟导致的

网友(2014-07-30):
回复 网友F: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所有的P管衬底都应该高电位才对,之前我还迷惑呢,直流情况下也会报错。

网友(2014-12-21):
回复 网友G:
恩,是的,就是一个电压源放反了!

网友H(2020-07-17):
请问,要是在后仿中遇到该问题,主要会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I(2021-11-04):
引用 网友H:
请问,要是在后仿中遇到该问题,主要会是什么导致的?

我也想问 有人回答一下吗

网友(2022-09-09):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问 有人回答一下吗

同问

网友(2023-12-07):
我的报错是因为衬底接错了,低电位接到了高电位,改过来就不报错了

网友(2024-05-27):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最后如何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4-07-30):
这种有时候是开关或者一些其他激励比你的电源先上电导致的

网友(2025-04-15):
出现这种报错一般hb仿真都不会仿真出来结果

网友(2025-07-10):
引用 网友H:
请问,要是在后仿中遇到该问题,主要会是什么导致的?

您好,我在做bandgap后仿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包括提供偏置的低压MOS管和低压DUMMY管(它们一些端口电位都是VDD=60V,大于耐压6V),请问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想向大佬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