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从端设计大家帮个忙

楼主(2008-01-13):
用FPGA做一个SPI协议的从端,时序关系如图。

时序关系很简单就是:读时SI输入7位地址和1个控制位,随后SO就串出对应地址的8位数据。
                    写时SI输入7位地址、1个控制位和8位数据,当串传结束时将8位数据写入对应地址的寄存器

现在感觉写操作的时候比较简单,只要接受全部的16位数据然后再根据对应的关系处理即可
但是读操作的时候感觉在收到8位操作码和开始串出数据这个转折点很难处理

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讲一下整个设计思路(能给个设计框图最好了)或介绍个参考资料什么的,谢谢!

网友(2008-10-10):
读操作时在接收到第8个bit为0时,往SO总线上放数据就可以了,之前让SO保持Hi-Z,在8个时钟后再使SO保持Hi-Z

网友(2009-06-18):
高深,希望能解释的清楚点啊

网友(2010-11-07):
楼主有资料吗?我也很需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