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5141 仿真

楼主(2008-01-13):
用cadence IC5141仿真示例lnasimple,仿真出错,给出:waveform type must be specified if any waveform
parameters are given,网上搜索发现有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种错误,但都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法。有朋友知道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吗?先谢谢了

网友:
can you show the schematic and netlist?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当时很久都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只能用 vsource设定电源类型。后来不知怎么整地就能用了。
有明白人给各具体原因吧

网友:
好像换个仿真器可以回避掉,但仿真精度可能有影响

网友(2008-04-16):
环境变量没设好: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olog"(.bashrc)

网友:
应该是生产netlist除了问题,如果调用analogLib的库中的mos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而调用sample中的mos可能有这个问题。
    可以找到生产的netlist文件input.scs, 把激励信号的类型加上 ,例如 tran分析的可以是 type=sine ,type=pwl ,type=pulse等等。 改完input.scs后,直接simulation不要选择 netlist and simulation

网友:
应该是没设好环境变量的问题  “Analog”

网友:
库,环境变量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