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Cadence装什么Linux版本好?

楼主(2008-01-14):
听说是用红帽子,但红帽子也有很多版本啊。

网友:
官方推荐RedHat Linux Enterprise WS3

网友:
RedHat Linux Enterprise is the best choice , but it's not free.
maybe you can use centos. it's free version of RedHat Linux Enterprise

网友:
传说redhat7.2,7.3是对ic5.0支持最好的

网友:
I also want to establish the cadence EDA base on Linux O.S. .
And how about the Fedora?
I've installed the Fedora-8_i386 on my PC.

网友:
RHEL3/4都没问题,fedora3也行,别的试了一些,有的可用,有的不好使

楼主:
多谢各位。

我今天安装了。感觉还可以,有点不满意的是看起来有点模糊,可能是显卡的驱动不好。不过也不想怎样折腾了,Linux用起来不容易
我用的是Enterprise AS3

网友:
我們實驗室目前是裝centos4.5,目前都沒有問題,
你可以試試

网友:
想安装还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要看硬件配置和iC版本
如果机器配置较新的话
就选centos4.6吧

网友:
主要是看你的CADENCE用什么版本的,是5033还是5141,不同版本对于内核的要求不一样

网友:
的确
官方推荐RedHat Linux Enterprise WS3
大家可以互通有无了,呵呵

至于免费版的,需要自己去试用,不一定就不行
不过比较难配置而已

网友:
哦,我忘了说了,
我刚才说的

是对5141
官方推荐RedHat Linux Enterprise WS3

网友(2008-02-25):
AS 3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AS 4 可以试一下
Federo我们也装过 cadence的软件运行没有问题

网友:
我用Redhat8.0装ic5141

网友:
我用过Mandrake 9.2 (现在叫Mandriva),安IC5033没问题,现在更高版本的Mandriva应该也可以吧。
现在我用的是Debian,在Sarge 和Etch两个版本中安装IC5033、IC5141都没问题。
用过光盘版的Kubuntu运行硬盘中已经安装好的IC5141,没问题。

网友:
总结一下,

综上所述,

好像所有linux都可以。

网友:
我们实验室用的是 redhat AS4

网友:
理论上好像是这样,实际上不同的发行版上安装难易还是不同的。有的发行版上安装很顺利就能完成,有的可能可能要多动动手。
我在Mandrake上安装时,遇到过的问题是缺个库,我想那个库安装盘中肯定有,但当时我对Mandrake及其它Linux都很不熟,就从其它Linux下拷一个算了。
在Debian中安装ic5141时遇到过运行softload时有与tar的问题,我把cadence下的一个文件中所有tar命令都改为tar -p,并用fakeroot运行softload就解决了。不知道在Redhat的发行版上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要是4G以上内存,多核处理器,用REDHAT AS4版本好

网友:
ic5141base 在as4上用spectre的时候会有save/load state无法显示的问题,as3就完全ok了,但as3也不兼容ic5033

网友:
我装的ic5141,linux版本是以RHEL4.4为蓝本开发的Scientic Linux,从linuxsoft.cern.ch上下载的。
而且要注意,更高版本的CadenceIC,可能会对linux的版本有要求。

网友:
我是在fedora4上装的,用到现在很好,没有问题

网友:
企业版AS3,或者FC系列,版本不用最新。

网友:
需要详细的文本介绍!!!

网友(2008-12-23):
11我们学校用的AS4

网友:
ubuntu 8.10 + ic610 + mmsim
目前感到非常满意!!

网友:
starting from MMSIM70, Cadence only support Red hat 4.0 or above version.

网友(2009-03-24):
我也来装个红帽试试

网友(2015-07-02):
双系统还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