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ractor如何仿真看到C-V曲线?

楼主(2008-01-14):
最近在仿真VCO,想用spectre仿一下varactor的C-V曲线.但不知道在spectre里该怎么设置?请大牛指导.如果有相关的讲义是更好了.

网友:
用AC仿真,选择在某个固定频率下扫描参数,这个参数就是Vctrl。然后计算交流阻抗1/sC,就可以得到C-V曲线了。

网友(2008-07-25):
搞定了,谢谢meseasky老兄!

网友(2008-12-13):
AC 扫描看不到电流啊
请指教

网友:
你用hspice比较方便。
可以直接用cap(node)得到电容。

网友:
. 北京市京客网科技有限公司3

. 北京市京客网科技有限公司凭借高质量的服务、玻璃隔断技术优势主要针对大企业客户,玻璃隔断大的且知名度比较高的客户有很多,例如:玻璃隔断凤凰卫视、纽曼公司等等。现北京的医院行业就有12家大型医院客户,12家医院分别是:北京东方博大医院、北京广仁医院、北京东南医疗美容整形医院玻璃隔断北京伟力嘉美信整形外科美容医院、玻璃隔断北京天伦不孕不育医院、北京中仁中医院、北京圣爱泌尿男科医院、北京曙光男科医院

网友(2009-03-02):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记得hspice好像用lx系列函数也可以直接看。

网友:
Completely wrong!!!!

AC simulation is only valid for small signal cases. When large signal, the C-V curves is changing.

网友(2015-02-09):
AC 扫描看不到电流啊

网友(2022-07-14):
ac 看电流,或者sp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