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lbl.v的作用

楼主(2008-01-14):
modelsim请问仿真时什么用到glbl.v,它的作用是什么啊;谢谢了。

网友:
大致是FPGA后仿真用的

网友:
仿真需要的库巴

网友:
有代码嘛?

网友:
对几个FPGA中的全局信号初始化,如GTS等。

网友(2010-08-10):
我看了 我是仿真XILINX的srio时用到了这个文件
路径是ISE/ise_ds/ise/verilog/src/glbl.v

网友: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文件,反正需要调用

网友(2011-02-12):
应该是初始化需要的文件

网友:
Xilinx很多仿真都要用到这个文件的

网友:
如果仿真中用到了IP核,就要加入这个文件仿真,不加入会提示错误。如果设计中没有IP核文件,可以不用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