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求带隙基准高手-温度扫描曲线为何会变成开口向上的抛物线?

楼主(2008-01-15):
无曲率补偿的带隙基准的温度扫描曲线理论上应该是开口向下的抛物线,
可是有的时候会出现开口向上的抛物线,且同一电路仿真出来的开口向上的抛物线的温度系数比开口向下的抛物线的温度系数要大一些.出现开口向上抛物线时,Vbe的温度系数是正常的,可是Vptat(线性正温度系数电压)不是线性的,它的斜率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并且在高温区Vptat的温度系数大于Vbe的温度系数,从而出现开口向上的抛物线.
请高手帮忙解释:
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Vptat不是线性的,且温度系数随温度变化很大?)
如何调整电路参数,可以使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变为开口向下的抛物线?

网友:
电阻都是用的同种类型的么?电路工作点在全温度范围内是不是都正常?

楼主:
电阻是同种的,换成没温度系数的电阻结果也是一样

网友:
有些工艺有这种问题,大多是vbe温度系数不是典型的情况。

网友:
应该是vbe温度特性跟通常的有偏差。
如果是model考虑了二阶效应,会扭成一团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惑了我很久很久....

开始我在猜测是不是二次温度系数导致了曲线开口向上/向下的改变? 但是终究不能自圆其说.

期望这个达人能出来解释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Vbe正常而vptat非线性,费解…………

网友:
带系

大学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过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出现应该是由于电路里存在以外的温度校正的地方,我们老师就从这个现象发现了一个曲率校正方法呢,多分析分析,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哦

网友:
you can change the lib,

I think the key is the process, I ever met the problem too.

   different processes led to different waves.

网友:
在慢模式下也出现过开口向下的。

网友(2008-03-30):
未加曲率补偿,开口朝上朝下都是正常的,主要看所用的工艺库,model的二级效应

网友:
maybe u can try another spice model to check it

网友:
开口向上向下的都试过,是同一工艺下的不同bandgap结构,但不知道原因

网友:
過來了解一下........

网友A:
对于一阶voltage mode bandgap reference

Vref=Vg+[(4-n)-a]*Vt*[1-ln(T/T0)]

一阶线性补偿 Vref=Vg+[(4-n)-a]*Vt 大概1.23v

二阶补偿考虑非线性项ln(T/T0)

4是本征载流子浓度ni的2次方温度关系+T n是Un迁移率的温度关系 a即为PTAT电流的温度关系(包含电阻温度系数)

a=1-Tcr*T0 (Tcr: ptat resistor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理论上由于ptat resistor的温度系数可正可负 可大可小 Vref开口向上或开口向下 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阶voltage mode bandgap reference

Vref=Vg+[(4-n)-a]*Vt*[1-ln(T/T0)]

一阶线性补偿 Vref=Vg+[(4-n)-a]*Vt 大概1.23v

二阶补偿考虑非线性项ln(T/T0)

4是本征载流子浓度ni的2次方温度关系+T n是U ...

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阶voltage mode bandgap reference

Vref=Vg+[(4-n)-a]*Vt*[1-ln(T/T0)]

一阶线性补偿 Vref=Vg+[(4-n)-a]*Vt 大概1.23v

二阶补偿考虑非线性项ln(T/T0)

4是本征载流子浓度ni的2次方温度关系+T n是U ...

很清楚的解釋~~   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阶voltage mode bandgap reference

Vref=Vg+[(4-n)-a]*Vt*[1-ln(T/T0)]

一阶线性补偿 Vref=Vg+[(4-n)-a]*Vt 大概1.23v

二阶补偿考虑非线性项ln(T/T0)

4是本征载流子浓度ni的2次方温度关系+T n是U ...

这个讲的好,看来是高手!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的回复,可能对你有帮助,你在论坛上搜搜

网友:
收益不少!!!

收益不少!!!

网友:
观望中压!!

观望中压!!

网友:
一般情况是和工艺相关的,所以会有开口向上的抛物线。

可以尝试将电压电压升高,来减少限制。

网友:
解释的好啊

网友:
我觉得实际的原因可能是:
你定义的电阻比例没有使你的ref在最接近0温度系数的曲线
例如ref=Vbe+R1/R2*delta (vbe)
可以使用 .dc temp -40 140 1 sweep res1  x1 x2 xx
其中res1是电阻R1的参数,这样你就会发现在多组曲线中,根据温度范围的不同,有的开口向上,有的开口向下,
常常是在给定的温度范围内开口向下且变化最小的才是你想要的

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bandgap是通过VT的正温度系数和VBE的负温度系数得来的。VT的正温度系数是个定值,VBE的负温度系数不定,可单调增或单调减(和工艺有关)。 如果单调增,在T〈T0时,VT的正温度系数大于VBE的负温度系数,所以V增加,在T〉T0时,VT的正温度系数小于VBE的负温度系数,所以V减小,开口向下。 VBE的负温度系数单调减的话,则开口向上。

网友(2008-11-23):
一般情况是和工艺相关的

网友(2009-12-05):
那是因为你的补偿方法问题 你用二阶补偿就会这样

网友:
Please visit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90594-1-1.html

This report includes detailed Hspice simuation and netlist files.

Contents
OP schematic sheet and netlist
Bandgap reference schematic sheet and netlist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temperature vs. Vref simulation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Transient simulation
Bandgap reference PSRR simulation

File name discription
  1. bandgap.sp: temperature vs. reference voltage simulated file
  2. bandgap_tran.sp: Bandgap tranient simulated file
  3. bandgap_psrr.sp: Bandgap PSRR simulated file

网友:
所谓PTAT电流,应该是和温度变化成正比的关系,所以说他的斜率应该是正的。Vbe的温度系数是负的,所以才能够补偿到一个零温飘的点。 但是这个数学关系是一阶近似的关系,PTAT电流本身可以包含二次关系,或者更高阶。Vbe也是有这样的可能。向上开口还是向下开口,是由Bandgap输出电压的二次求导来决定的,求导为正,就是向上开口,反之就是向下。这是可以在电路结构上调整得到的,看电路怎么搭了。发一篇关于二次曲线调整的bandgap文章大家学习。

A 1.5-V 1 O-ppm/°C 2nd-Order Curvature-Compensated CMOS Bandgap Reference with Trimming

网友:
看起来你用的不是一个好的Model,这个需要拿Silicon的结果调Model。我记得有几个Model中的参数是调Model的:it1,it2.等等。

网友(2010-01-20):
建议lz多检查自己的设计,估计是设计仿真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下载,但是没money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我的都是向上的,用台积电的点13工艺

网友(2010-06-01):
无曲率补偿的带隙基准的温度扫描曲线理论上应该是开口向下的抛物线,
可是有的时候会出现开口向上的抛物线,且同一电路仿真出来的开口向上的抛物线的温度系数比开口向下的抛物线的温度系数要大一些.出现开口向上抛 ...
引用 楼主:

虽然这个问题年头很久了,但跟贴者都没给出正确的解释。
楼主这种情况是BJT中的电流给得太大了的缘故。
应该将那个限制电流的电阻增大,电流小下来就正确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开口向上的

网友(2010-09-18):
对于一阶voltage mode bandgap reference

Vref=Vg+[(4-n)-a]*Vt*[1-ln(T/T0)]

一阶线性补偿 Vref=Vg+[(4-n)-a]*Vt 大概1.23v

二阶补偿考虑非线性项ln(T/T0)

4是本征载流子浓度ni的2次方温度关系+T n是U ...
引用 网友A:

这些理论好像那几本圣经上面都没怎么讲清楚啊,要看哪些书才能知道啊?

网友(2011-01-15):
回复 网友C:

    我很同意这种说法。这是可以理解的本质解答,更加详细的解释就要涉及到复杂公式推导了。
    这个输出电压二阶求导是一个道理好像。

网友(2011-04-22):
没做过,看看再说!

网友(2011-06-0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谢谢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器件工艺的影响吧

网友:
换一种温度系数的电阻 应该可以使开口向下

网友(2011-07-10):
回复 楼主:

    開口向上向下都可以吧

网友(2011-10-24):
学习了,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没有确定答案吗? 好奇真正原因

网友(2013-04-25):
不同意29楼说法

网友(2014-02-17):
感觉还是没有明确的答案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在仿真PTAT电压时候发现低温和理论计算值相同,超过25℃之后斜率就会变大,不知道怎么回事,还请明白的人解释一下。

网友(2014-06-01):
如果排除器件的温度特性影响,不知道楼主可否提供电路,是否电路有额外的温度补偿结构?

网友(2016-04-19):
回复 网友D:

   楼上那所学校?

网友:
看下高温下的运放工作状态,可能是失调导致的。
电阻的温度系数也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2018-08-11):
昨天我也碰到了 这个问题
后来发现是低温时我的启动电路未关闭 有额外的电流从启动电路注入到核心电路中
导致曲线开口向上

网友E(2024-05-27):
引用 网友F:

谢谢前辈,14年后来找到答案,确实是把bit的电流调小就好了

网友(2024-11-22):
引用 网友E:
谢谢前辈,14年后来找到答案,确实是把bit的电流调小就好了

感谢大佬,终于解决了

网友G(2025-04-28):
引用 网友E:
谢谢前辈,14年后来找到答案,确实是把bit的电流调小就好了

请问引起开口朝上的电流是什么量级大小

网友(2025-06-08):
引用 网友G:
请问引起开口朝上的电流是什么量级大小

同问,请问你现在弄清楚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