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ac版图问题

楼主(2008-01-15):
作sar adc,charge redistirbution dac中衰减电容为32/31倍单位电容,如何设计保证匹配呢

网友:
国际象棋棋盘式的结构行不行??

楼主:
单位电容100fF,衰减电容32/31*100fF,这个衰减电容在版图中中怎么放呢

网友:
不是吧,100fF这么小啊

工艺能确保精度嘛?

如果大点可以用最大公约数做成棋盘状

中心对称

楼主:
:)
就是麻烦在这里
单位电容太大精度当然更高,但采样率下来了,rms电流大了
论文和一些产品的单位电容很多采用sub 100fF,70fF for instance
可惜没看到版图

网友:
32/31单位电容,也就是差不多1倍多一点的意思?约100fF?

楼主:
right
太接近了

网友(2012-08-25):
可以放在版图的正中间,上下加相同尺寸的dummy电容

网友A(2022-08-26):
请问大家衰减电容是什么作用?刚刚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说的衰减电容很像是采样电容。

网友B(2022-12-01):
这个可以通过调节LSB的终端电容,把这个电容凑成整数;但是即使这样,画完版图,由于寄生,仍然会出现误差,最好做个校准。

网友(2024-08-22):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通过调节LSB的终端电容,把这个电容凑成整数;但是即使这样,画完版图,由于寄生,仍然会出现误差 ...

学习

网友(2024-10-24):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家衰减电容是什么作用?刚刚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说的衰减电容很像是采样电容。 ...

请问是哪篇文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