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运放,前级增益一定要比后级大么?

楼主(2008-01-15):
看到一个帖子上贴的一个面试题,然后特意回去翻了一下书
确实,以前还一直都没注意这些细节  sigh
Razavi在9.3节指出:“第一级提供高增益;第二级提供大的摆幅”
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抗噪声吧

但是Allen在第六章中例6.3-1中举的例子趋势第一级增益稍微小于第二级增益
这主要是由于要满足第二级的摆率和零点补偿,把gm6设计的比较大导致的

请问:那种做法才是比较合理的设计??

网友:
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从相位裕度来考虑第二级gm应该要比第一级gm1大一些,摆率方面也要求第二级电流也比较大,最少要大于第一级的几倍以上吧。另一方面第二级输入管的L值应该取的比较小,从而能提升整个运放的GBW,综合gm,L和电流I这三个因素,第二级增益是不大的。这样通过增加第一级mos管的长度来获得高的增益,所以第一级的增益设置得高些还是比较合理吧,对噪声也很有好处。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指正!

网友:
gm大又不代表其增益一定大
sansen的书相关地方写得很透彻

网友:
I think it depend on your application...

  It should consider the load and the effect of the second stage,

    sometimes, the seconde stage will be used to provide high gain.

网友:
一般是这样的,前级放大,后级稳定

网友:
v

s对噪声也很有好处

网友:
一般是这样!

网友:
看你的侧重。
不可教条

网友:
这个是要看具体应用的,例如在电源中的运放,Gm要由带宽决定。
对于传统得运放,gm1>gm2主要是由噪声,失调和功耗决定的,第一级的大gm有利于抑制整体的噪声和失调。

楼主:
受教了
谢谢各位
:)

网友:
不一定吧,要根据应用确定吧

网友:
書要看清楚..要會活用摟...

网友:
it dependo on your application

网友:
关键是应用,但是一般作为运方来说我们都渴望输出电阻比较小,这样第二级增益会低一点,但是我们之前用的一个rail to rail 的op第二级增益也很大

网友(2008-03-24):
长见识了,我回头看

网友(2009-11-16):
这个问题主要看应用场合

网友(2010-12-29):
学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