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综合的问题

楼主(2008-01-16):
下面是一个用半加器&全加器级联成一个加法器的小程序
在synopsys dc 却elaborate不了
显示error:indexing into a non-array variable is not supported to 'L[]'
请问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另外我想问下实现一些算法需要二维数组的,verilog也支持,但是好象综合不了,请问有什么方法修改这样的代码,可使它综合并且对原来程序修改较少?
谢谢!

程序如下:
module adder_rc (a,b,y);

    parameter WIDTH = 4;

    input [WIDTH-1:0] a;
    input [WIDTH-1:0] b;
    output y;

    reg [WIDTH-1:0] y;
    reg [WIDTH-1:0] carry;
    integer i;

    always @(a or b)
    begin

        y=0;
        carry=0;
        i=0;

        y[0]=half_adder_sum(a[0],b[0]);
        carry[0]=half_adder_cout(a[0],b[0]);

        for (i=1; i<=WIDTH-1; i=i+1)
        begin
            y=full_adder_sum(a,b,carry[i-1]);
            carry=full_adder_cout(a,b,carry[i-1]);
        end
    end

    function half_adder_sum;
        input a;
        input b;
        begin
            half_adder_sum=a^b;
        end
    endfunction

    function half_adder_cout;
        input a;
        input b;
        begin
            half_adder_cout=a&b;
        end
    endfunction

    function full_adder_sum;
        input a;
        input b;
        input cin;
        begin
            full_adder_sum=a^b^cin;
        end
    endfunction

    function full_adder_cout;
        input a;
        input b;
        input cin;
        begin
            full_adder_cout=(a&b)|(a&cin)|(b&cin);
        end
    endfunction
endmodule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答我的问题额。。。
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