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没有电阻的current reference

楼主(2008-01-16):
我的电阻是很高的正温度系数,不能得到ptat电流,如何能产生温度不敏感的电流源

网友:
为啥要ptat 电流呢
直接抵消得到个zero TC的不好吗?

楼主: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我的做法是得到一路正温度系数的电流和一路负温度系数的电流,两路求和,但现在是得不到正温度系数的电流

楼主:
当然如果只是得到正温度系数还是有办法的,但不能精确得到,无法精确控制

网友:
positive current?

The current in MOS is just positive CT...
And maybe feedback can be adopt.

网友:
高阻一般是负温度系数
电阻工艺角偏差15per-20per,考虑到版图匹配,可能更大
可以补偿mos的载流子迁移率来减小工艺角偏差

楼主:
我试试看

网友(2008-02-16):
這是什麼樣的資料新看看

网友:
曾经使用这种架构的CMOS voltage reference,在各种温度,电压以及不同片子下测试的结果还不错,你可以参考。调整尺寸也可以得到current source!

A Temperature and Supply Voltage Independent CMOS Voltage Reference Circuit.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