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输入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8-01-16):
我用的是EPM7128S,输入信号有两路:1PPS秒信号和10MHZ信号;1PPS秒信号是由比较器AD8561输入,10MHZ信号直接输入.结果发现,电路中仅有1PPS输入的单元逻辑正确;但是有1PPS和10MHZ两路输入的电路单元逻辑错误(触发器输出)或没有信号输出(门电路输出),请问该怎么解决呢?两路信号是共地的

楼主:
是只有1PPS一路输入信号的电路单元,输出逻辑是正确的;而有1PPS和10MHZ两路输入信号的逻辑单元:仅经过触发器的输出信号高低电平是乱的;而经过门电路的输出信号输出始终是2.5V左右,就是没有高低电平的输出;
所以我估计是因为1PPS和10MHZ这两路信号之间不兼容之类的问题.困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