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字电路的题目高手帮忙做下

楼主(2008-01-16):
设计一个序列检测电路,画出状态转换图,并进行状态化简,被检测的序列为:
                                                                                                    输入X:011011110010110110
                                                                                                    输出Y:000001000000010010

网友:
这个就是那个1011检测器,遇到1011完整的序列后就输出1而且是循环电测(就是前一个序列用过的1下个序列也可以用)
这个题随便的那个数字的书上都应该有的

网友:
是啊,像考试题,楼主查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