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N结弱正偏的电流

楼主(2008-01-16):
在PN结两端施加一个很小的正向电压,从而使原本平衡的空间电荷区的电场减小,从而打破了内建电场和扩散间的平衡,就必然有电子和空穴流过空间电荷区,比如说电子流到P区复合
我理解的是当加微弱正向电压打破原有的平衡后,通过电子空穴的运动,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从而使得没有电流流过空间电荷区,电路里面应该就没有电流流动了
那为什么我在网上搜到一个资料说0.1V正偏会有0.58pA的电流,0.2V正偏会有4.58pA的电流,这就说明微弱正偏的时候还是会存在一个持续的电流流动,而反向偏置电流只有0.1pA。
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足够清楚

网友:
是不是0.1V,100mV已经足以抵消内电场的强度了呢,有高手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
和工艺有关把

网友:
答案本身就在楼主这句话里

在PN结两端施加一个很小的正向电压,从而使原本平衡的空间电荷区的电场减小,从而打破了内建电场和扩散间的平衡,就必然有电子和空穴流过空间电荷区,比如说电子流到P区复合

网友(2020-09-02):
两侧的费米能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