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通过GPRS模块连接局域网主机?

楼主(2008-01-17):
最近做一个项目使用IWOW的TR800来做GPRS数传应用,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既然我得GPRS模块分配到的是内网ip,那么如果我想和其他局域网里的主机通讯,他们的ip肯定也是内网ip如192.XX.XX.XX,那么应该如何做呢?

网友(2008-03-02):
你要注意GPRS有两种,一种是CMWAP好像不能连接你的局域网,但如果是CMNET方式就没有限制.你最好打1860问清楚.

网友:
中国移动卡已经自动支持gprs
选择支持tcp/ip的模块
在一台有 internet ip地址的pc机上开发tcp server接收
按照说明书拨号
连接后透明传输数据

网友(2010-07-20):
中国移动卡已经自动支持gprs
选择支持tcp/ip的模块
在一台有 internet ip地址的pc机上开发tcp server接收
按照说明书拨号
连接后透明传输数据
引用 网友A:

赞了,正愁怎么用呢~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