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专业词汇1800+

楼主(2008-01-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常用产品设计英语 A.O.D 有偏差接收 Accessory 附件 accessory附件 ACCOUNTING 会计 Accounting 会计 Actuate switch 启动开关 Adapter 火牛 adaptor 火牛 Adhesive tape 胶粘带 Adjustor调节器 Agitator 搅拌器 Air intel进气口 Aluminum foil tape 铝箔带 Anchor锚 aperance 外观 Appearance外观 approve 认可 Approve认可 AQL 允收水准 Armature电枢/转子 assembly 部件 Assembly装配 B.O.M 物料清单 Ball holder铜珠套筒 bar 杆 bar code 条形码 Bar code 条形码 Barbed connector 有倒扣的连接片 Bar棒 Battery cave cover电池盒/盖 Battery cave电池底壳 Battery tag电池片 battery电池 Battery电池 bearing 轴承 Bearing-lock轴承-锁 Bearing轴承 belt 皮带 Belt皮带 bit 铁嘴 Bit guard防护罩 Bit storage批嘴储存件 Bit铁嘴 Blocks 量块 Block量块 BMC 工具盒 Bottle connector瓶口连接 Bottom cabinet-charger充电座底壳 bottom 底部 Bottom底部 Box 箱 BOX 组件 Box 组件 Bracket固定架/支架 Brand label商标贴纸 Bristle brush毛刷 Bristle holder毛刷(柄) Brush roller 毛刷巻轴 Brush刷子/碳刷 Bubble lever 水平珠 Bucket箱 Bulb reflector 电灯反射器 Bulb support电灯泡支撑座 Bundle捆/扎 burr 毛刺 Burr毛刺 bush 轴套 Bushing-bearing lock轴套锁製 Bushing-case adaptor轴套外套适配器 Bush-output shaft带轴套的输出轴 Bush轴套 button 按钮 Button按钮 cabinet 壳 Cabinet-cover面壳 Cabinet-support底壳 Cabinet壳 cable 电缆 Cable clamp plate电线夹片 Cable电缆 Calibration校正 Calibration校正 Caliper 卡尺 Caliper卡尺 Cam plate偏心片 Cam凸轮 cap (帽,杯) Cap杯帽 Carbon film resistor碳膜电阻 Card 卡片 Card卡片 Carrying strip手带 carton 箱 Carton箱 case 箱 Case箱 cavity 模腔 Cavity模腔 cell电池 Cell电池 Charger bracket充电座支架 charger 充电座/器 Charger充电器 check 检查 chuck 锁头 Circuit ass’y循环装置 comformity 合格 cord 电线 cover 上盖 current 电流 cycle 循环 defect 缺陷 description名称 Dial indication 百分表 die cast 铸件 dimention 尺寸 dispose 处理 Drill 电钻 driver 电批 electric 电气件 Fasten-knob钮扣状旋钮 Felt seal毛毡封 Ferrite bead磁珠 Fibre glass sleeve玻纤套 Field 定子线圈 Filler填空件 Filter bag bracker 过滤袋支架 Filter frame过滤栏架 filter 滤网 Filter过滤器 finished 表面处理 Finished完成的 First layer internal gear第一层内齿轮圈 First layer sun gear第一层行星齿轮 fitting 装配 Fitting装置 fit配合 Fit配合 flash 披锋 Flash闪光 flex hose 软管 Flex hose弯管 flow mark 流痕 Flow mark流痕 Foam holder泡沫支架 force 力 Force力 freouency频数 Frequency频率 Front cover cabinet 前面壳 Front grill前脚架 Front housing-gear box牙箱前壳 Front support cabinet前底壳 Function功能 fuse 保险丝 Fuse clip保险管夹 Fuse P.C.B ass’y 保险丝底板组件 Fuse保险丝 futtonal 功能 Gasket 垫片/圈 gate 水口 Gate水口 Gauge 量规 Gauge量规 gear 齿轮 Gear box adaptor牙箱调整装置 Gear box housing 牙箱壳 Gear housing cover牙箱盖 Gear齿轮 Gift box 彩盒 go-no go 通尺规 Go-no go gauge通止规 Grass trimmer剪草机 Grease leak 漏油 Grease油脂 Handle catch手柄扣 Handle grip手柄 hardness 硬度 Hardness硬度 Heat sink散热器 Heat treatment 热处理 Hex nut六角螺帽 HI-POT高压测试 Hi-pot高压测试 holder 支座 Holder cover支座盖 Holder支座 Hole test 内径千分尺 Hose elbow弯管 Hose wrap plate软管扎带 Housing cover机壳上盖 Housing handle机壳手柄 Housing support机壳底座 housing 壳 Housing壳 I.N.T接触不良 I.R 检查报告 IC集成电路 Idler gear-A变速齿轮“A” Idler gear-B变速齿轮“B” Idler shaft Impact drill(cap)冲击钻(杯) impeller风扇 Impeller风扇叶 Indicator cover指示器盖 Indicator switch knob指示开关旋钮 injection注射 Injection注射 Insert refill bottle插入式替换瓶 insert(型,芯) Insert型芯/插入 inspection 检验 Inspection检验 Instruction manual 说明书 Instruction manual说明书 Instrument 仪器 Instrument仪器 Insultator绝缘体 Inverted retaining ring 反向保持介子 key 锁匙 Key holder锁匙支架 Key锁匙 Label 标签 Label标签 Lanyard手带 Latch锁扣/门锁 Led发光二极管 Left head screw左牙螺丝 Lens透镜 Leveler accessory水平珠组件 Leveler body水平珠本体 Leveler cover水平珠盖 Lever oil水平珠油 Lever-speed change调速杆 Lever控制杆 Location spacer定位隔离器 Louver天窗 Lubricant润滑油 M.O 订单 Machine screw机器螺丝 mark 标记 Mark 标记 Massage ring按摩环 material 材料 Material材料 metal 金属 Metal washer ring 金属介子 Metal金属 micpo meter 千分尺 Micrometer千分尺 miltimeter 万用表 model 型号 Model型号 motor 电机 Motor accessory马达组件 Motor bracket 马达支架 Motor fixity-external马达外定位件 Motor fixity-internal马达内定位件 Motor mounting bracket马达定位架 Motor mounting马达定位 Motor pulley 马达滑轮 Mounting plate杯片 Multimeter 万用表 nameplate 铭牌 Nameplate 铭牌 nonconformity 不合格 Nonconformity不合格/不一致 nut 螺母 Nut 螺母 o-ring 胶圈 output shaft 轴芯,输出轴 Oven 烤炉 oven 烤炉 P&A 人事 P.C.B 电路板 p/p cover电池盒上座 p/p support 电池盒底座 Packing 包装 packing包装 part line 分型线 part line分型线 part 零件 part 零件 pedestal台座,基座,垫座 PIE 生产工业工程 pin 小轴 pin gauge 芯棒 pin gauge芯棒 pinion 小齿轮 pinion-motor马达牙仔 pinion小齿轮 pin销 Pivot tube 转轴套 plain washer-motor平面介子 plant gear 行星齿轮 plastic gear塑胶齿轮 plastic tape胶纸 plastic washer胶介子 Plastic 塑胶 plastic塑料 plate 片 plate片 plug插头 plug插头 PMC 物料控制 Poly bag 塑料袋 Poly bag 塑料袋 powder metal 粉末冶金 powder metal粉末冶金 Power pack 电池组 power pack电池组 power功率 power功率 Project management项目管理 projector 投影仪 projector 投影仪 Pulley flange 滑轮法兰 pulley flange泵翼 pump vane采购 purchasing 采购 purchasing按钮 push rod推杆 PVC sleeve PVC tube QA 质量保证 QC 质量控制 R&D 工程研发 R.O. 接收单 Ratchet plate转轮片 Ratchet 转轮 rating 额定值 Rating额定值 Rear cover cabinet后面盖 Rear housing-gear box牙箱后壳 Rear support cabinet后底盖 Receptacle 插座 Rectifier整流器 Recycling label环保标签 Reflector cap反光杯 reject 退货 Reject退货 remark 注释 Remark备注/注释 resistor电阻 Resistor电阻 Reverse反向 revise 更改 Revise更改 rework 加工 Rework加工 ring 垫圈 Ring bolt有环螺钉 Ring gear内齿轮圈 Ring垫圈 Rocker switch摇杆开关 roller 转子 Roller滚筒/辊子 Rotary cap旋转杯 Rotor转子 run out摆动/跳动 Run-out跳动 rusty 铸跡 rusty生锈的 Safety switch安全开关 sampling 抽样 Sampling抽样 Sander base磨沙机底座 Scrap报废 scratch刮花 Scratch刮花 screw 螺丝 Screwdriver bit批嘴 Screwdriver电批 Screw螺丝 SDS来货检验资料 Second layer internal gear第二层内齿轮圈 Second layer planet gear第二层行星齿轮 Second layer run gear第二层恒星齿轮 Secondary blower flange Self-tapping screw自攻螺丝 SER 样本评估报告 shaft 轴 Shaft轴芯 sharp edge 尖缘 Sharp edge锐边 sheet 纸 Sheet 纸/表格 Shrinkable sleeve热缩管 silk screen 丝印 Silkscreen 丝印 sinkage 缩水 Sinkage缩水 Sketch 简图 Sketch简图 Sleeve套子 Sliding rod滑动杆 Socket (jack)插座 socket插座 Solution tank溶解槽 sort 拣货 Sort分类 Spacer隔离件 speed 速度 Speed change knob变速钮 Speed速度 Spindle gear-A转动齿轮“A” Spindle gear-B转动齿轮“B” spindle轴芯 Spindle轴芯 Spine-ball刺珠 Sponge海绵 Spotter nozzle定心喷嘴 Spring clip弹性夹子 Spring plate弹弓片 Spring washer弹性介子 spring 弹弓 Spring-torque control扭力控制弹簧 Spring弹弓 Stator定子 Steel roller钢辊子 Stopper-motor马达制动 Stopper-right右制动 Sun gear恒星/太阳齿轮 support 下盖 Support cabinet下壳 Support下盖 switch 开关 Switch button (knob)开关按钮 Switch lock锁掣 Switch 开关 tape 带 Tape带 Tapping type攻牙形式 Terminal holder接触片支座 Terminal接触片 terms 术语 Term术语/期间 testure 纹理 Thermal protector热保护器 Thermal-fuse热感应保险丝 Thermostat热敏开关 Third layer internal gear第三层内齿轮圈 Third layer planet gear第三层行星齿轮 Third layer sun gear 第三层恒星齿轮 thread 螺纹 Thread 螺纹 timer定时器 Timer定时器 Tolerance 公差 Tolerance 公差 top 上部 Top cabinet-charger 充电座面壳 Top上部 toque 扭矩 torque meter 扭力表 Torque control knob 扭力调节器 Torque meter扭力表 Torque 扭矩 Transformer变压器 treatment 热处理 trimmer 剪草机 Twisting screwdriver螺旋形电批 UL approvel power cord UL认可的电线 UL wire AWG 16 black UL16号黑色电线 UL wire AWG 16 red UL16号红色电线 Unit & accessory主机及附件 urgent 紧急 Urgent紧急 U-spring U型弹弓 vacuum cleaner 吸尘器 Vacuum cleaner真空吸尘器 Variable speed switch变速开关 vibration 振动 Vibration振动 Voltage电压 voltage电压 W/o battery paper sleeve 无纸套电池 Wall anchors挂墙胶条 washer 垫片 Washer ring-motor马达介子 Washer-ball cover玻璃盖处的介子 Washer-clutch扭力杯处的介子 Washer-ring环形介子 Washer垫片 weld line 夹水纹 Zener diode齐纳二极管

网友(2008-03-26):
LZ发成那样不让人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