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ixer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8-01-17):
对于Gilbert混频器。
1.开关级的过驱动电压取多少合适?
2.本振端的幅值怎么取?
3.正常工作时,流过射频跨导管的电流应该是近似正弦波的吧?如果仿真出来这个电流有明显的失真,那么是什么问题引起的?该怎么调试呢?

网友:
1。开关管的过驱动电压理论上越小越好,也就是说让你的开关管在一个LO周期内打开跟关断时间相等是最好的。
2。本振的幅值不能太小,否则开关管不能完全打开或关断,但也不能大,必须保证开关打开时开关管工作于饱和区。
3。跨导管的电流失真。会不会你的输入电压太大,已经超过了你的1dB压缩点?

网友:
问system designer啊

网友:
印象中本振幅度大小会影响mixer的噪声和线性,需要折中考虑。

楼主:
开关管的过驱动电压理论上越小越好
理论上确实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却很难调出比较理想的开关特性来,我在仿真的时候,当LO给得太小了的话,会出现关不断的现象,但是当LO给得大一点的时候,流过开关管漏端的电流甚至还会反向,我估计是漏端的寄生电容起的作用,但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另外仿真时发现本振信号的二次谐波分量到RF端有很大的馈通,不知道这个强二次谐波是怎么产生的,因为我的理解是开关管只是起到了开关作用,而没有用到MOS 的平方律这一作用,所以应该不会有强二次谐波的。

不知道有人仿真时碰见过类似的问题没有。

楼主:
还有,在较为理想的状态下 ,RF输入管的漏端处的电压波形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按照Abidi的理论, 理想情况下那一点的电压应该近似是正弦波整流后的波形 ,但是我仿真下来 ,即时在开关管能够较为理想的关断和开启的情况下,那一点的电压仍是近似正弦的,或是类似调幅后的正弦波。不知道怎么样使这一点的电压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