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下,怎么设置仿真使输出显示的是电压波形?

楼主(2008-01-18):
请问做仿真时若要指定波形输出显示为电压形式,该如何设置?比如我做一个运放的应用电路,我要看输出 的电压波形(默认的输出 是电流!),该怎么设置呢?郁闷,找了老半天也找不到相应的设置项,看到plot有一项显示current或voltage的,可是是灰色的,不能设置!而软件又没安装帮助文档!图书馆关于Cadece的书只有PCB设计的

网友A:
这个有很多方法可以看啊。
比如在仿真之前可以选output->to be plotted->select on schemetic. 然后在图上选net。
也可以在仿真完之后打开Tools->calculator或是Results broser.里面都有你仿真的结果。

网友:
或者仿真后 result ->ditect plot  选net直接看电压

楼主:
多谢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很多方法可以看啊。
比如在仿真之前可以选output->to be plotted->select on schemetic. 然后在图上选net。
也可以在仿真完之后打开Tools->calculator或是Results broser.里面都有你仿真的结果。

是的,我在manual也看到说明了。
多谢两位的回复!

网友(2011-09-01):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B(2012-09-14):
点击节点就是电流,点击线就是电压!

网友(2020-06-11):
原来如此,多谢各位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击节点就是电流,点击线就是电压!

我也碰到了类似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