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蒙特卡洛仿真的结果处理

楼主(2008-01-18):
利用Candence spectre对带隙输出电压进行蒙特卡洛仿真,得到200组数据。
请问怎么把这些数据显示为柱状分布图,有没有详细的操作步骤。
谢谢!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点啊!!!

网友:
同问同问,呵呵,希望高手尽快现身

网友:
抱歉,我只用过MATLAB仿真

网友:
首先..要更改 model 資料,Vth and  Uncox都是變數,在針對
工藝廠所提供的matching report設定誤差比率,重新寫model
檔內的內容.

楼主:
model都改了
现在得到两百组输出电压曲线
怎么弄成柱状分布图?

网友:
能否试试用result browser导出数据到table,存成csv之后交给office或者其他数学软件搞?

网友:
candense 的仿真软件带有monte carlo仿真功能阿!
有menu的自己看看就行了!!

网友:
翻老贴赚钱

网友:
看帮助文档和Tutorial

你要用Caculator把仿真波形中的某些你感兴趣的量计算成一个数值(也就是Scalar量)。只有标量才能制作直方图Histogram!!!

楼主(2008-03-25):
无语中。。。。。

这个问题咋就这么难呢???!!!
知道得仁兄就回答一下撒,估计也就几步操作,就是没人回答

网友(2009-04-09):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可否讲一下具体怎么改model?
使用spice explorer倒是可以很方便的以柱状图显示。 cadence的wavescan好像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2010-09-08):
一群装高手的人,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没有人说,也就是其实都不知道

网友:
一般仿真不是把output在ade里面用calculator设置了嘛。
现在mc仿真,你把output设置在mc仿真那个界面上(中间偏下的地方),出来的就自动是柱状图了。
具体怎么弄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本人也在学蒙特卡罗分析,现在啥也不懂....求资料...

网友(2011-11-26):
数据量大时怎么处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跪求蒙特卡洛仿真库文件?哪位大侠帮忙一下哈,邮箱:yj14051@126.com,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