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ASTRO里面用的SDC文件

楼主(2008-01-19):
请问ASTRO里面用的SDC文件是自己写的还是Design Compiler生成的。如果是自己写的,请问格式是怎么样(能不能上传一份)。若是DC 生成的,请问Command是什么。谢谢。急

网友:
DC写出来的,命令好象是write_sdc,你可以在dc_shell-t下查一下吧
自己写应该也可以吧
tcl语法
主要内容是约束,比如说
create_clock ...
set_input_delay ...
set_output_delay ...
set_clock_uncertainty...
等等
还有transition_time, fanout...
其实这些约束在astro里面也可以设置

网友(2009-05-14):
有几个命令不同 ,比如set_max_area,对astro,没有意义。

具体在astro online help,讲了。

网友:
,

=========================================

广州金属回收       广州金属回收公司   广州金属回收

网友(2010-07-17):
sdc文件一般是dc生成的,我跑的流程是这样的

网友(2010-09-27):
DC里写命令生成的,write什么的,记不太清了~不过好多脚本里都有~你可以自己下个脚本看看~

网友(2014-04-09):
可以自己写的,其实就是在DC前在脚本中写入的综合约束

网友(2020-06-28):
自己写和DC生成的 sdc 有区别吗  有没有具体的实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