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笔试题,大家来看看

楼主(2008-01-20):
给了一段代码,要求优化代码以降低功耗
always@(posedge clk or rst)
    if(!rst)
       out<=8'h00;
    else
       out<=out+1'b1;

大家看看这道题怎么做的

网友:
哪个公司的笔试题啊,我记得verilog描述是与工艺什么无关的啊!功耗都跑到描述上!
你这个描述也太简单了啊 ,好象优化面积也难哦,那就降频率试试吧!
看你的那个rst信号的描述,综合工具也肯定抱错
我劝您老不要去这家公司了
出这样的题,一来说明这家公司可能水平极极高,世界上没多少人能进
要么就是个垃圾公司,没水平的,不值得去!

楼主:
rst 写错了,应该是negedge rst。这是nvidia的笔试题,题目就是那么说的,我想了下也没什么思路,有人有好办法吗。

网友:
估计是控制寄存器使能,不需要变化的寄存器不动作。

网友:
计数器要降低功耗 估计也就是使用格雷码吧

网友:
降低功耗的结果往往是面积变大. 可能是在加法器上做文章.

网友:
这是一个8位的异步复位的二进制循环计数器。还有其它条件吧?

网友:
真的想不出什么头绪啊。
那个大虾出来指点。

网友:
:lol 这个老兄,你看来对等效电阻这个东东很不理解吧!面积大了,等效电阻也大了啊,功耗却能降低!!
牛!你是什么工厂的,以后华为的芯片找你代工生产

网友:
我估计使用gate-clock的做法,对于时序电路来说,如果能在不用的时候把clock gating,power会有不小的降低阿!

网友:
个人认为,是不是要把cnt一bit 一bit的分开写啊,因为lsb的翻转明显要比msb次数频繁,分开写后,加clock gating cell,就可以降低power了。

网友A:
我的第一个感觉也是用gray码来完成。
但是如果使用gray码来做这件事情,还有需要考虑的地方。

在+1电路前面需要加一级gray->bin的转换,在reg之后需要bin->gray的电路。8bit的翻转节省的开销,和增加了两个组合电路的开销,需要一个考量。因为毕竟对于功耗的计算公式里的翻转率来说,是指mos的翻转,而不是reg的翻转。

网友(2008-03-06):
是不是把加1电路去掉,直接做成8位异步复位计数器,每一级输出作为下一级的使能??
器件减少,功耗怎么样,没考虑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一个感觉也是用gray码来完成。
但是如果使用gray码来做这件事情,还有需要考虑的地方。

在+1电路前面需要加一级gray->bin的转换,在reg之后需要bin->gray的电路。8bit的翻转节省的开销,和增加了两个组合电 ...

感觉应该是使用gray码计数,也不一定要将两者之间转换吧,看这个计数的结果怎么来用。

网友:
平时都是这么写的,还能优化!~~~~~~~

网友:
减少翻转次数降低功耗肯定是不会错的

网友:
可以将同步复位改成异步复位试试

网友:
我做后端的,只会做clock gating优化功耗。

网友:
不知道是楼主要求没说清楚,还是题目就是这样。

网友:
wu

好难的题呀

网友:
8bit寄存器分成两组,每4bit一组,高四位的寄存器可以采用门控时钟降低功耗
采用gray码可以降一部分功耗,但是如果每个时钟沿都有clock的话,即使输入信号不变,寄存器也有一半的管子跳变,会耗功耗。

网友:
看着简单,无从下手

看着简单,无从下手

网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这也太高深了

网友:
不错。下下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了

网友:
我也不会,来看一下。

网友:
用门控时钟是比较省功耗的但危险容易有毛刺,用格雷码有效果但不会很明显,用低位翻转做高位的时钟看似好一些但速度可能有时跟不上!
郁闷,题目很难啊....楼主快说答案....

网友:
看看这个行不

wire    update1,updata2,update3,update4,updata5,update6,update7;
assign update1 = out[0];
assign update2 = update1 & out[1];
assign update3 = update2 & out[2];
assign update4 = update3 & out[3];
assign update5 = update4 & out[4];
assign update6 = update5 & out[5];
assign update7 = update6 & out[6];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out[0] <= 1'b0;
      else
          out[0] <= ~out[0];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out[1] <= 1'b0;
      else if (update1)
          out[1] <= ~out[1];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out[2] <= 1'b0;
      else if (update2)
          out[2] <= ~out[2];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out[3] <= 1'b0;
      else if (update3)
          out[3] <= ~out[3];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out[4] <= 1'b0;
      else if (update4)
          out[4] <= ~out[4];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out[5] <= 1'b0;
      else if (update5)
          out[5] <= ~out[5];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out[6] <= 1'b0;
      else if (update6)
          out[6] <= ~out[6];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out[7] <= 1'b0;
      else if (update7)
          out[7] <= ~out[7];
     end

网友:
大家很有见解

网友: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clk&rst)
begin
   if(!rst)
      sum<='0;
   else
      sum<=sum+1;
end

网友: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 @ (posedge[/email] clk)
begin
      flag <=rst;
end

assign gateclk =clk& flag;

always @ (posedge gateclk)
begin
    if(! rst)
      out <= 8'b00000000;
    else
      out <= out +1;
end

网友:
考虑了一番,感觉没有太好的方法了。

网友:
混用边沿触发和电平触发是不对的
其次高位低位分开并不能降功耗。
还真想不出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2009-01-21):
计数器?  只能换编码方式吧 更少的翻转次数 工艺方面就不知道了

网友:
新收,完全不懂。

网友:
只能从clock gating着手;题目描述得太简单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题的条件大家没有展开。
在不考虑速度的情况下,用异步的会降低功耗,节省面积,但是会增加综合的工作。

网友:
这还能优化,
看来技术无尽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