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TRO中为什么无法抽取扫描链信息

楼主(2008-01-21):
前端综合的网表中加入了扫描链,si1,so1,SE的PAD以及CORE的定义如下:
PDIDGZ ipad_a (.PAD(clk),.C(clk_0));
PDIDGZ ipad_b (.PAD(rst_n),.C(rst_n_0));
PDIDGZ ipad_c (.PAD(si1),.C(si1_0));
PDIDGZ ipad_d (.PAD(SE),.C(SE_0));
PDO02CDG opad_out2 (.I(so1_0),.PAD(so1));
my_core my_core_inst
(
.clk  (clk_o ),
.rst_n(rst_n_o),
....................................(省略)
.si1  (si1_o  ),
.SE   (SE_o   ),
.so1  (so1_o  )
);

使用axgScanTrace抽取扫描链信息,start port选项中填入C和ipad_c,
end port选项中填入I和opad_out2,但执行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错误:
WARNING : Scan trace did not find the specified start port
WARNING : Scan Trace stopped at port I, cell instance opad_out1
Traced scan chain has 0 edges
axgScanChainOptim也无法执行
试了很多遍,都是同样的错误。
但如果不在顶层加入PAD,而是在iopin.tdf中加入PAD信息 (用INSERTPAD在iopin.tdf中加入PAD信息),则可以成功
抽取扫描链信息,axgScanChainOptim也能成功删除扫描链信息
不知道是哪个地方错了,请高人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回复一下,好象这个问题没人遇到过

网友(2008-12-10):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aprice,你找到解决的办法没?找到就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2009-03-12):
可以问前端要扫描链文件,这样容易找到扫描链,或者之指定endpoinits看看

网友:
楼主我先支持一下了

不错顶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