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imation filter

楼主(2008-01-21):
请教有关降采样滤波器的问题??

假如我的sigma delta 是一个一位的二阶的调制器,那么怎么来决定CIC滤波器的位数???
请牛人指点一下??????

楼主:
有没有知道啊????
请教大虾门???

网友:
you mean the tap?

网友(2009-02-02):
好像是有个公式的吧,CIC的级数要比前面的调制器级数多一还是少一吧,记不清楚了

网友(2009-05-26):
CIC比调制器的级数多一位吧!
网上应该有资料的

网友(2010-01-13):
的确是比调制器的阶数多一级。再根据系统的要求确定将采样率,一般降到4倍的Nyquist采样率

网友:
你的ADC是一位,二阶,那么CIC滤波器就要比他大一阶,所以是3阶。
至于位数,就看你调制器的SNR,若SNR可以到74dB(12-bit),那滤波器就12位数!

网友(2010-05-26):
谁能传点资料啊?TKS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