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十分简单模拟电路的可行性

楼主(2008-01-21):
大家好,实在不好意思,我本人是搞FPGA开发的,但是遇到了一个关于模拟电路的问题.
我想把下面左边的信号通过模拟回路转化成右边的信号,请问可行吗?要怎样设计才行呢?
拜托了啊!!!!!!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          \_____                                       ____|           |_______

就是只想把threshold 以上的信号加上一个恒定值,threshold 及以下的部分还是保持原来的值.
在数字电路里面很容易,可是不知道模拟电路可行不.

网友:
做一个比较器加选通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 楼主,
楼上兄弟说的可行。
用左边的信号与非尖峰信号的值进行比较,输出电平控制两开关。
开关一,用于直接将非尖峰信号的值输出。
开关二,用于将尖峰信号叠加阈值的和输出。
需要一个比较器,一个基准,一 ...

需要一个比较器,一个基准,一 ...
兄弟,这些东西不少了吧..
这样对SOC来讲做开销大了吧...

楼主:
太谢谢大家了,呵呵

我会好好学习模拟电路的,555555

网友:
要那么复杂么?
只要用switch-cap加法就可以了呀

网友:
A comparator + A level shi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