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差分运放

楼主(2008-01-22):
请问在差分运放的两个输入端之间 加以个电容有什么用啊,怎么确定大小,还有如果输入段加一个很大的电阻有什么意义吗?谢谢了

网友:
赚点zh小钱

网友:
c

再赚点zh小钱

网友:
加电阻电容是为了使输入稳定?

网友:
在兩個輸入間加入電容,滿少看到的,如果在輸出加的話可能是做integrator,
在輸出輸入加的話也可以是要做補償

网友:
加到地的电容有低通滤波的作用,不过还是的看具体的电路,如果你能把电路图贴上来,或者整个回路描述清楚,大家还比较好分析点。

网友:
you赚点zh小钱

网友:
有点新意

网友(2008-03-31):
补偿作用,可以用密勒电容详解

楼主:
电容的主要作用是滤波和补偿吧

网友:
高手继续解答!

各位大侠,能说得更明白一些吗?
仅仅是为了补偿吗?对增益有没有什么影响,加电容不是是管子更复杂了,而且增大了延时。那么它的好处是不时应该更明确?

网友:
aa

再赚点zh小钱差分aa

网友:
输入端加电容没有见过,建议把电路图贴出来。输入端加电阻是抑制高输入电平时电流过大问题,保护差分对!

网友:
please post your circuit diagram
we can analysis it easily

网友:
电阻应该是结合ESD保护用的,但也如果是CMOS的栅上也可能有滤波器、频率补偿作用,还有可能隔离输入管寄生电容的影响。
电容在两个输入人端之间,我也看到过,没有搞懂,希望能够得到解答

网友(2009-04-06):
有意思的话题

etop有意思的话题,可是没有结果

网友:
说清楚点啊

网友:
贴个电路图

网友:
能把电路图贴上来,或者整个回路描述清楚,大家还比较好分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