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B单位的意义

楼主(2008-01-22):
大家好!
最近在查资料发现如下几个单位,不知其意。
网上也是众说纷纭。

dBu   dBv   dBuV  dBm dBmV

dBmV相对于1mV电压是一定的。

音频电路中,标定dBu=dBm  应该是相对于0.774伏特,和相对1mW(负载600欧姆)。
dBuV是相对于1uV的电压值,1dBmV=60dBuV

射频电路中,标定dBu相对于1uV的电压值。

那么在FM广播中,既有音频,也有射频,是否这个单位就混淆了?
请高手指正!

网友:
顶楼住,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DB是取LOG10的單位計算電壓能量的東西,雖然我以前有使用過不過現在我卻忘記了。

网友:
dBu = dBuW = 10 log (Po / 1uW)
dBV = log (Vo / 1V) = log (Vo)
dBuV = log (Vo / 1uV)
dBm = dBmW = 10 log (Po / 1mW)
dBmV = log (Vo / 1mV)

In audio engineering, power is specified in dB voltage or dB power (with 600ohms load). However, in RF engineering, power is specified in dB power (with 50 or 75 ohms load). But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50 or 75 ohms load is not practical in IC design. Therefore, dB voltage is also more suitable.

网友:
相信有很多人都容易迷糊

楼主:
多谢各位指正和讨论。

网友:
对于电压和电流等的db计算是v(db)= 20 log(v(volt))或者i(db)= 20 log(i(A))
对于功率的计算方法有些不同:P(db)= 10 log( P )

例如一般说的增益降低3db是 3db=20 log( 2^0.5 )

网友(2008-03-24):
我上次好像看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