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AHB的master来说,什么时候把hbusreq拉低?

楼主(2008-01-22):
AMBA 2.0里面没有强行规定master什么时候把hbusreq拉低,只是说fixed length burst的情况下,master获得grant以后就可以不用再置位了;在undefined length burst情况下,发起最后一次传输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再置位了。
那么下面的截图里面,hbusreq是符合总线规范的?
第一次请求在master发起传输的时候就拉低了,也就是T1时刻;
第二次请求在master发起传输后下一个时钟上升沿才把hbusreq拉低,也就是T4时刻;
为什么第二次请求不和第一次一样,在T3时刻把hbusreq拉低呢?
master的设计在这里出于什么考虑?(注意到hbusreq是在hready为低的时候发起的,grant也是在hready为低的时候授权的)
(没有用hlock, hprot; hresp一直为OKAY)

楼主:
都快找不到了,版主给点意见吧

网友:
你先把hburst信号也加上,没有它还真不好判断master为什么要这么做,估计就是你说的,后面的可能是非定长的传输。
另外master的hbusreq撤不撤都无所谓,无需去仔细计较。

楼主:
burst信号被我省略了,一直为000(SINGLE)。
图上的几次传输模式都是一样的,百思不得其解。可能是master内部事务处理的时候有其它的一些考虑吧,没有master的code,只能到这一步了。
因为AHB协议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时候hbusreq被拉低,所以T3时刻和T3时刻以后拉低都是符合总线规范的,就是你说的“撤不撤都无所谓”。

还是confirm了一下这个问题,谢谢版主~

网友(2009-05-17):
当master获得hgrant的时候,就可以拉低了,但是每个新的burst都要拉高,在burst的传输过程中,冲裁会自己开始正在操作的hbusreq信号

网友(2014-11-11):
楼主,我研究生毕设 在做 AHB2.0总线,请问 能和你做个朋友么? 加个QQ吧,72388678   想和你交流一下

网友:
我研究生毕设 在做 AHB2.0总线,请问 能和你做个朋友么? 加个QQ吧,72388678   想和你交流一下

网友:
楼主 我在读研,毕设在做 AMBA2.0协议,代码写了很久,协议看了好几遍,理解的不是很到位,进度很紧张,自己挺上火的。
您的 AHB 所有verilog 代码 给我共享一下呗,我学习 学习,求 好人帮我一下

qq邮箱: 71238867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