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 L.D.O voltage regulator 中的L.D.O什么意思??

楼主(2008-01-22):
如题 ,知道的谢谢告诉一个~~
还有类似的ULDO呢?

网友:
线性稳压器

线性稳压器,linear  dropout

网友:
线性变换器

网友:
LDO: output voltage is lower than the power supply
efficiency is lower than DCDC

网友:
to design a good LDO, the first step is to design a good bandgap.

网友:
正解

L.D.O : Low Dropout Regulator
說 LDO 是 Linear Dropout  是錯誤的
嚴格來講 Vdd-Vout << Vgs 或 Vcc-Vout<< Vbe 才算的上是LDO. 要不然只能稱之為 Linear Regulator

ULDO 就是 Ultra Low Dropout regulator
譬如說 Vdd-Vout = 0.2V.. 算是最難設計的

网友:
low drop out voltage

网友:
LOW Drop Out=LDO

网友:
Low Dropout regulator

And LNLDO meas low noise LDO, not linear LDO

网友(2008-11-20):
11111

LDO就是Low Drop Out的意思

网友:
高手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