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01-22):
昨天看到大家回复我,特别感动,今天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我按照help文档里面的程序粘贴到命令窗口里面之后,居然运行错误,为什么?
>> for n = 1:100
    A = rand(n,n);
    b = rand(n,1);
    tic;
    x = A\b;
    t(n) = toc;
end
plot(t)
这是运行的错误
??? Error using ==> toc
You must call TIC before calling TOC.

请赐教。。。

楼主:
请大家执教一下啊

网友:
when copy/paste fail, the first thing you should do is to try keyboard input.
some time help page contain some illegal characters,
if you just simply copy/paste, matlab won't recognize them.

网友(2008-10-08):
可以跑啊!

引用 楼主:
昨天看到大家回复我,特别感动,今天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我按照help文档里面的程序粘贴到命令窗口里面之后,居然运行错误,为什么?
>> for n = 1:100
    A = rand(n,n);
    b = rand(n,1);
    tic;
    x =  ...

可以run,你的软件什么版本,我7.0可以跑!!!
你试试help toc,能出啥提示?

网友:
好贴子要顶叻,另外弱弱的问一句,LZ是哪里人呢?

这么好的贴子为什么没人顶呢?支持一个!
---------------------------------------------------------------------------------------------------------------------------------------------

金山毒霸在线提供金山毒霸2008免费杀毒软件金山毒霸2009下载金山毒霸2008免费下载以及金山毒霸2008免费下载。火影忍者中文网是我喜欢的恐怖动漫。

网友:
很好的资料
谢谢了

网友:
我的也可以跑啊

网友(2009-02-18):
我测试了一下,好使的,lz不要灰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