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印刷设计锐化

楼主(2008-01-23):
锐化在数字印刷设计中非常重要。扫描的图象和Photo CD图象总是需要进行锐化的。扫描过程本身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模糊,通过数字相机捕捉的图象通常也需要锐化,因为除了最高档的数字相机,一般都使用CCD元件,就象桌面扫描仪中的CCD一样,会产生同样类型的噪音问题。只有高档滚筒扫描仪不会出现这种与输入过程相关的清晰度下降现象。另一方面,印刷过程也会使图象变得较虚。这主要是指由于纸张与油墨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不可预见现象。你应该将图象处理得比实际需要的结果更清晰些。
图象编辑过程中,可用的锐化工具很多,你可以为图象增加对比度、使用边缘锐化滤镜或噪音滤镜等,而虚光蒙版(USM)则是最成熟的锐化技术。虚光蒙版通过一个象素与一个象素相比较,对原图建立一个虚化版本,它增强了边缘的清晰度,却不会产生不自然的迹象,也不会消除低对比度区域的层次。
大多数实用的虚光蒙版在锐化过程中都提供了许多控制方法,但是你必须进行正确的设置才行。当然,被使用得最多的是Photoshop中的Unsharp Mask滤镜。你可以控制三个参数:沿边缘增强对比度的程度、边缘比较和锐化发生时的路径宽度、边缘的组成。

Amount(
总量)决定边缘对比度增强的程度。100%为现有清晰度的一倍。
Radius(
范围)决定用于色调比较和对比度增强的路径的宽度范围,以一个象素的十分之一为单位。此参数的设置必须严谨,如果路径宽度范围设置得太宽,则会出现明显的光晕。有一个估计Radius值的方法,将图象的输出分辨率dpi除以200,例如dpi300时,将Radius的值设为1.5会得到较好的效果。
Threshold(
临界值)决定边缘中存在的相临象素间的最小色调差别。当设置为0时,所有象素间的对比度都将被加大,也就是说边缘路径已不存在,整幅图象均被改变了。一般情况下,26之间的设定值能产生满意的结果。
几点说明:
只有当图象已经校正,并设定好最终输出尺寸及分辨率后,才进行图象锐化。锐化的最佳设置是与尺寸和分辨率相关的,如果先锐化,再改变图象尺寸,则放大的图象将会较模糊而缩小的图象会具有更高的对比度。
锐化后尽可能设置输出的高光点和暗调点。锐化可能使对比度超出现有的限制,引入多余的反射光或在阴影处损失细节。
具备大量柔和光色过度的图象,如雾景;近距离拍摄的图象,如人物特写等,与一般图象相比,所需的锐化程度较低。尤其是后者,为避免皮肤上出现斑点或强调了容貌的缺陷,应将Threshold值设置得较高(46)Radius则设为较低值。
大于15兆的图象,通常可以接受的锐化总量(Amount)可在25045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