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模式

楼主(2008-01-23):
色彩模式
RGB、CMYK、LAB、HSB……也许很多朋友都看到过这些色彩模式,但你了解它们吗?大多数朋友都会说不了解吧。色彩模式是图形设计最基本的知识,不掌握怎么行呢?每一种模式都有自己的优缺点,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下面我详细的跟大家谈谈这些色彩模式。
1、 RGB模式
RGB是色光的色彩模式。R代表红色,G代表绿色,B代表蓝色,三种色彩叠加形成了其它的色彩。因为三种颜色都有256个亮度水平级,所以三种色彩叠加就形成1670万种颜色了。也就是真彩色,通过它们足以在现绚丽的世界。
在RGB模式中,由红、绿、蓝相叠加可以产生其它颜色,因此该模式也叫加色模式。所有显示器、投影设备以及电视机等等许多设备都依赖于这种加色模式来实现的。
就编辑图象而言,RGB色彩模式也是最佳的色彩模式,因为它可以提供全屏幕的24bit的色彩范围,即真彩色显示。但是,如果将RGB模式用于打印就不是最佳的了,因为RGB模式所提供的有些色彩已经超出了打印的范围之外,因此在打印一幅真彩色的图象时,就必然会损失一部分亮度,并且比较鲜艳的色彩肯定会失真的。。这主要因为打印所用的是CMYK模式,而CMYK模式所定义的色彩要比RGB模式定义的色彩少很多,因此打印时,系统自动将RGB模式转换为CMYK模式,这样就难免损失一部分颜色,出现打印后失真的现象。
2、 CMYK模式
当阳光照射到一个物体上时,这个物体将吸收一部分光线,并将剩下的光线进行反射,反射的光线就是我们所看见的物体颜色。这是一种减色色彩模式,同时也是与RGB模式的根本不同之处。不但我们看物体的颜色时用到了这种减色模式,而且在纸上印刷时应用的也是这种减色模式。
按照这种减色模式,就衍变出了适合印刷的CMYK色彩模式。
CMYK代表印刷上用的四种颜色,C代表青色,M代表洋红色,Y代表黄色,K代表黑色。因为在实际引用中,青色、洋红色和黄色很难叠加形成真正的黑色,最多不过是褐色而已。因此才引入了K——黑色。黑色的作用是强化暗调,加深暗部色彩。
CMYK模式是最佳的打印模式,RGB模式尽管色彩多,但不能完全打印出来。那么是不是在编辑的时候就采用CMYK模式呢?不是,原因如下:
用CMYK模式编辑虽然能够避免色彩的损失,但运算速度很慢。主要因为:1、即使在CMYK模式下工作,Photoshop也必须将CMYK模式转变为显示器所使用的RGB模式。2、对于同样的图象,RGB模式只需要处理三个通道即可,而CMYK模式则需要处理四个,于用户所使用的扫描仪和显示器都是RGB设备,所以无论什么时候使用CMYK模式工作都有把RGB模式转换为CMYK模式这样一个过程。
因此,是否应用CMYK模式进行编辑都成在RGB模式和CMYK模式转换的问题。
这里给个建议,也算是我的一点经验吧。先用RGB模式进行编辑工作,再用CMYK模式进行打印工作,在打印前才进行转换,然后加入必要的色彩校正,锐化和休整。这样虽然使Photoshop在CMYK模式下速度慢一些,但可节省大部分编辑时间。
为了快速预览CMYK模式下图象的显示效果,而不转换模式可以使用View菜单下的CMYK Preview(CMYK 预览)命令。
这种打印前的模式转换,并不是避免图象损失最佳的途径,最佳方法是将Lab模式和CMYK模式相结合使用,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图象失真。下面介绍Lab模式。
3、 Lab模式
Lab模式是有国际照明委员会(CIE)于1976年(哇,好遥远呀。)公布的一种色彩模式。
你已经明白了:RGB模式是一种发光屏幕的加色模式,CMYK模式是一种颜色反光的印刷减色模式。那么,Lab有是什么处理模式呢?
Lab模式既不依赖光线,也不依赖于颜料,它是CIE组织确定的一个理论上包括了人眼可以看见的所有色彩的色彩模式。Lab模式弥补了RGB和CMYK两种色彩模式的不足。
Lab模式由三个通道组成,但不是R、G、B通道。它的一个通道是亮度,即L。另外两个是色彩通道,用A和B来表示。A通道包括的颜色是从深绿色(底亮度值)到灰色(中亮度值)再到亮粉红色(高亮度值);B通道则是从亮蓝色(底亮度值)到灰色(中亮度值)再到黄色(高亮度值)。因此,这种色彩混合后将产生明亮的色彩。
Lab模式所定义的色彩最多,且与光线及设备无关并且处理速度与RGB模式同样快,比CMYK模式快很多。因此,可以放心大胆的在图象编辑中使用Lab模式。而且,Lab模式在转换成CMYK模式时色彩没有丢失或被替换。因此,最佳避免色彩损失的方法是:应用Lab模式编辑图象,再转换为CMYK模式打印输出。
当你将RGB模式转换成CMYK模式时,Photoshop将自动将RGB模式转换为Lab模式,再转换为CMYK模式。
在表达色彩范围上,处于第一位的是Lab模式,第二位的是RGB模式,第三位是CMYK模式。
4、HSB模式
在介绍完三种主要的色彩模式后,现在介绍另一种色彩模式——HSB色彩模式,它在色彩汲取窗口中才会出现。
在HSB模式中,H表示色相,S表示饱和度,B表示亮度。
色相:是纯色,即组成可见光谱的单色。红色在0度,绿色在120度,蓝色在240度。它基本上是RGB模式全色度的饼状图。
饱和度:表示色彩的纯度,为0时为会色。白、黑和其他灰色色彩都没有饱和度的。在最大饱和度时,每一色相具有最纯的色光。
亮度:是色彩的明亮读。为0时即为黑色。最大亮度是色彩最鲜明的状态。
5、 Indexed模式
Indexed模式就是索引颜色模式,也叫做映射颜色。在这种模式下,只能存储一个8bit色彩深度的文件,即最多256种颜色,而且颜色都是预先定义好的。一幅图象所有的颜色都在它的图象文件里定义,也就是将所有色彩映射到一个色彩盘里,这就叫色彩对照表。因此,当打开图象文件时,色彩对照表也一同被读入了Photoshop中,Photoshop由色彩对照表找到最终的色彩值。
6、GrauScale模式
在介绍完绚丽彩色世界后,现在进入灰色世界。其实灰色也是彩色的一种,也有绚丽的一面。
灰度文件是可以组成多达256级灰度的8bit图象,亮度是控制灰度的唯一要素。亮度约高,灰度越浅,越接近于白色;亮度越底,灰度越深,就越接近于黑色。因此,黑色和白色包括在灰度之中,它们是灰度模式的一个子集。
GrauScale模式
及灰度模式。灰度模式中只存在灰度。当一个彩色文件被转换为灰度文件时,所有的颜色信息都将从文件中去掉。尽管Photoshop允许将一个灰度文件转换为彩色模式文件,但不可能将原来的色彩丝毫不变的恢复回来。
在灰度文件中,图象的色彩饱和度为0,亮度是唯一能够影响灰度图象的选项。亮度是光强的度量,0%代表黑色,100%代表白色。而在Color调色板中的K值是用于衡量黑色油墨用量的。
7、 Bitmap模式
黑白位图模式就是只有黑色和白色两种像素组成的图象,有些人认为黑色既然是灰度色彩模式的一个子集,因此这种模式就没有多大用处。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正因为有了Bitmap模式,才能更完善的控制灰度图象的打印输出。事实上像激光打印机这样的输出设备都是靠细小的点来渲染灰度图象的,因此使用Bitmap模式就可以更好的设定网点的大小形状和互相的角度。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灰度图象或多通道图象才能被转化为Bitmap模式,转换是将出现一个对话框,你可以在这里设置文件的输出分辨率和转换方式。具体设置方法如下:
Output(输出):指黑白图象的分辨率。
Method(方式):提供以下5种设置。
50%Threshold(临界值):选中此项,大于50%的灰度像素将变为黑色,而小于等于50%的灰度图象将变成白色。
Pattern Dither(图象抖动):使用一些随机的黑白像素来抖动图象。使用这种方法生成的图象很难看,而且像素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空隙。
Diffusion Dither(扩散抖动):使用此项用以生成一种金属版效果。它将采用一种发散过程来把一个像素改变成单色,此结果是一种颗粒的效果。
Halftone Screen(半色泽屏幕):这种转换使图象看上去好象是一种半色泽屏幕打印的一种灰度图象。
Custom Pattern(自定义图案):这种转换方法允许把一个定制的图案(用Edit菜单中的Custom Pattern命令定义的图案)加给一个位图图象。
请注意了,当图象转换到Bitmap模式后,无法进行其它编辑,甚至不能复原灰度模式时的图象。
8、 Duotone双色套模式
Duotone模式用一种灰度油墨或彩色油墨在渲染一个灰度图象,为双色套印或同色浓淡套印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最多可以向灰度图象中添加4种颜色,这样就可以打印出比单纯灰度模式要好看得多的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