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问题!!!

楼主(2008-01-23):
请问各位,综合后的网表有assign语句,而且都是直接赋值0/1,这正常吗?请高手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
后仿一下不就知道了!
相信大公司的综合工具吧,虽然肯定有毛病,
但那个毛病是我们这样水平的人可以发现的吗?

网友:
这是你的代码中,有类似这样的赋值。综合工具可以直接这样输出。但要看后端的工具是否接受。SE不行,MAGMA可以。你也可以将它转成单元库中TIE_HIGH或TIE_LOW器件。

网友:
用PERL replace掉吧,雖然現在的backend tool都可以吃進去。

网友(2008-02-24):
综合工具中的变量设置没有设置好,一般设置好后可以把原代码中的assign语句消除,转换成wire的连接。如果加了这个变量,综合后如果还有assign语句,那就最好检查一下你的code原代码啦.

网友:
这要看你的设计了

网友:
同意5楼的看法.

网友:
在设定引脚时就有所体现

网友:
牛哥好多哦!看来都是搞芯片设计的啦,
请问你们混饭的公司能设计FPGA了没???

网友:
好象没遇到过,只是在用三态门的时候会遇到assign和t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