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tro问题

楼主(2008-01-23):
每次做到search an repaire的时候总会出现3万多个violation,而且基本上是死在这,跑一天都跑不完!请问哪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前面哪地方没做好?谢谢

网友:
你应该使用了,check ang fix 选项。把那项关掉试试

楼主:
果然是的,我去掉之后就可以了,谢谢
不好意思,在问个问题:我在加天线文件的时候(load "../antenna.clf"),总是提示No Library Open,请问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