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P0口的问题!

楼主(2008-01-23):
大家好,我的线路是这样的P0口接了个10k的上拉电阻,同时接到外部RAM的IO口和CPLD的IO口(作为CPLD的输入口),我发现在我把P0口设为0X01以后,启动CPLD读取RAM的数据,读出来的结果是正确的,也就是说RAM的IO口的输出并没有被P0口拉低,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p0口给0X01,P0口的0~7位只有P0.0是高的,其他位是低
不太清楚你只的是整个P0口,还是P0口的哪一位。也可能是我没理解。

楼主:
我把原理图传上来了,就是P0 = 0X01以后只有P00位是高位,其他位都被拉低了,怎么CPLD读取RAM的数据的时候还是正确的呢?

楼主:
我现在单独测试了一下,上拉电阻为10k或者不要上拉,P0口为0x00,RAM口为0XFF,结果电平被拉高到2.11V,如果把RAM口置为高阻,则电平回到正常的0.3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欢迎各位讨论!

网友:
p0口有好几种工作模式,你设置的时候工作在IO模式,寻址时工作在总线模式。可以看看关于P0口内部设计的书,模式切换是根据执行的指令进行的。

网友(2008-03-05):
兄弟,你所说的现象有几个疑点:
1. RAM作为一个SLAVE设备,你不片选,RAM输出是HI-Z,所以不存在你的FF的说法。
2. P0的特殊性决定了你直接对P0口置高或者置低和使用MOVX来操作具有不同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