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scs文件,怎么用spectre仿真

楼主(2008-01-23):
各位好,
       我用的一个元件,工艺厂只给了.scs模型文件,
没有相应的symbol供我在schematic里面画图,
这样的话如何仿真啊?
此致
    万分感谢

网友:
PYYT

spectre -env artist5.0.1 filename.scs
you could add other options.

网友:
scs

直接給  spectre 用就可以了吧

那是他的檔案名稱~~

网友:
老大,symbol是要自己建的,看看Cadence 的Vituso Schematic User Guide吧,你就知道怎么建symbol了.

网友:
没有pdk的话
用cadence自带的analogLib也可以啊.

网友:
看里面的model名称, 例如nmo

网友:
用analoglib中的模型,加上.scs文件中模型名就可以了

网友:
symbol可以用analoglib中的,model名用.scs文件中模型名就可以

网友:
老大 ,
          scs 是用來跑模擬用的, 只要再artist 內選spectre 就會吃.scs 檔案囉 .
          symbol/schematic 是要自己劃的

网友(2008-02-22):
用analogLib的就可以了,用sepctre仿真时把模型(就是.scs文件)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2009-09-01):
sym要自己建的。。。有scs文件就OK了的。。。指定路径后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2011-04-03):
回复 网友A:

    XIEXIE

网友(2013-01-24):
直接用的。。

网友(2013-08-17):
用ANALOG库仿电阻时遇到严重问题

网友(2014-06-11):
http://blog.lostmj.com/2013/04/s ... %E4%BB%BF%E7%9C%9F/
spectre网表.scs文件连接symbol进行schematic仿真

网友(2020-04-08):
老哥,我有个csmc的pdk,里面没有.SCS文件,怎么跑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