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stro的cts问题

楼主(2008-01-24):
请教各位高手几个问题!

1:astro里有像encounter里那样的ctsch时钟树文件吗?定义好各个起点做时钟树就可以了,

2:还有astro里有encounter里那样的through_pin吗?就是我要穿过某个pin,如图中,我在clk1,创建时钟,但是为什么在astro里clk1没有穿过与门,对clk2进行布时钟树呢?我的gated clock tree是turn on的?

网友:
帮忙顶上去

帮忙顶上去

网友(2008-03-11):
有的,需要在SDC文件中定义时钟信号,然后导入SDC文件就可以啦。
SDC的格式和DC PT格式差不多,但是好像有很多语法不支持。
希望有些帮助啊!

网友:
补充一句,SDC文件需要用手写,语法你可以下载相关SDC文件格式,synop公司的格式都差不多的。

网友A:
发个格式的说明的例子吧,我们平时当作模版用的:

<>为可修改内容

create_clock -name <clk_name>  -period <value> [find port <port_name> ]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value <clk_name>

#Clock之间的的false path设定(如果有就设,没有的话不要设。下面的是示例,不是实际设定。实际设定请向电路设计者咨询)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locks <CLK_name>] -to [get_clocks <CLK_name> ]

#设置数据传输路径的transition(缺省单位:ns),具体数值更具需要调整
set_max_transition 0.7 [current_design]
#设置Clock Transition(缺省单位:ns),根据需要调整数值
set_clock_transition 0.7 [get_clocks <CLK_Name>]

#设置input transition(缺省单位:ns),根据需要调整数值
set_input_transition 0.7 [get_ports <port_name>]

#设置setup分析使用的IO delay(缺省单位:ns),根据需要调整数值
set_input_delay 6 -clock [get_clocks <clk_name>] -min -add_delay [get_ports <port_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格式的说明的例子吧,我们平时当作模版用的:

为可修改内容

create_clock -name   -period  [find port  ]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value

#Clock之间的的false path设定(如果有就设,没有的话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学习了,我也想在sdc里修改,不过我只是对reset信号进行了平衡

网友(2008-04-17):
似乎在astro中对于CT的规定,其stop pin分为sync pin与ignore pin,你说的那种情况是不是被默认为implicit ignore pin了?如果是的话,需要单独用命令式之成为explcit sync pin。
另:astClockOptions中,clock gated tree 是否选中了呢?

网友(2009-05-14):
astro 里面cts 可以单独写一个sdc,

即包含所有 clock 定义, clock之间 的关系的 , clock latency

astro还有 sync pin / ignore pin的 区分,用 dbdefineSyncpin  dbdefineignorepin来定义

你说的那种情况

看看那个gate的一端有没有 set_case_analaysis , set_disable_timing  的定义

实在不行, 就直接 在clk 2  那个点 创建 clock t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