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电路

楼主(2008-01-24):
这里有谁做过晶振电路,来讨论一下吧。
我的启振电路是一个反相放大器加一个兆级的反馈电阻。
晶振的等效模型是RLC串联再并联个CO。
仿真时,加一个初始电压,能够启振,但仿真时间足够长的话(us,ms,甚至s的数量级),振荡波形总是衰减的,最后停振。
调了一些参数,振荡衰减的快慢会有不同,但总是得不到稳定的振幅。
不知道最后流片出来会不会和仿真的结果一样,最后停振。
而且看了一些关于晶振电路设计的资料,和自己仿真的结果无法吻合。
哪位做过的大侠给详解一下呀!谢谢啦!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呢?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
AC特性不满足

楼主:
具体是哪个参数呢?增益还是带宽?我都调过,都无法达到稳定。晶振模型对仿真有影响吗?只到中心频率对就可以吗?C和L的值仿真有影响吗?

网友:
我上次仿真晶振模型时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那个并联电容CO惹的祸吧,你把CO调的小一点试试

楼主:
推导晶振等效模型的阻抗时,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假定模型为LC串联后再与C0并联(省略R以简化计算)。
最终会推导出一个阻抗方程Z=(1-w2LC)/jw(C+C0-w2LCC0)。
由此方程会得到两个谐振频率点。即很多资料上说的串联谐振频率点fs和并联谐振频率点fp。由于C0>>C,fp>fs,但非常接近fs。
由阻抗方程可以看出,在fs频率点处,阻抗为0;在fp频率点处,阻抗为无穷大。看到的资料上都是说,晶振会在fp频率下振荡。但是一个无穷大的阻抗会传递信号吗?是不是这就是仿真一直处于衰减的原因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又因为fp与fs太接近了,导致也无法在fs处振荡呢?
不知道有没有人仿通过?
楼上haibianxia,你将C0值减小仿通了吗?得到一个振幅稳定的波形了吗?
如果将C0减小到与C在同一数量级的话,会使fp与fs分离,从而导致fs频率处阻抗为0,fp处阻抗为无穷大。而最终稳定振荡时应为fs频率处。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你的仿真结果是不是这样呢?
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哪个参数呢?增益还是带宽?我都调过,都无法达到稳定。晶振模型对仿真有影响吗?只到中心频率对就可以吗?C和L的值仿真有影响吗?

倒……
稳定性关增益带宽啥事呢
你先仔细仿访AC特性,看看是否满足振荡条件
照我看来,一个可能:你没有一个点满足振荡条件
                 二个可能:有两个点满足振荡条件,而实际上只能第一个点满足,第2个点不可以,这个我理解的话是频率漂移?然后飘到无法稳定振荡的频率上去了,慢慢就衰减下去了,可能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哈
多半是第2个原因。

网友(2009-10-26):
回复 楼主:
遇到同样的问题,诶

网友:
最后停振,那肯定不能拿去流篇了
用负阻原理分析比较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采用的是三端式结构,最后是通过调整另外
两个电容来做到稳定的

网友:
晶振电路不振 可能性是0....

网友(2018-08-30):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最近也做晶振电路,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能分享下经验吗,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