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PowerPC MMU的问题:哪种情况下,存储区域是cacheble而必须gurad的?

楼主(2008-01-24):
PowerPC的MMU控制中,存储区域有一些属性,其中一个是Cache Inhibit,一个是Guard. 我一直没有弄明白Guard的真实含义。我想知道究竟什么情况下,一块区域可以是cachable的而必须Guard的。

网友(2008-07-20):
顶,好像这个cacheable影响挺大,有时候配置不对会导致DMA操作失败,我也
很想知道这个概念!

网友:
好像如果guard标志为1,则表示该存储区域(page? or segment? or block?)必须按顺序访问,不能乱序访问。

网友:
楼上正解,GUARDED属性确实是让MMU取指令必须按顺序访问,不能乱序访问或者预取指令。

假如你想这段内存空间是可cache并且想让严格按照指令顺序执行,就必须设置这个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