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DC综合时如何处理模拟模块?

楼主(2008-01-26):
以前只做过数字部分的模块综合,知道有方法在SOC芯片top层综合时把模拟模块如PLL、AD/DA加进来一起综合,但是没有做过,那位大侠做过chip顶层的综合,知道如何处理模拟模块和其它数字模块一起综合?先谢谢啦!

网友:
DC中还可以搞analog啊?

网友A:
我只知道流程,但具体的还没做过。
先做模拟模块的macro,仿真处模拟模块的.lib文件,再转成.db格式用于DC,在顶层RTL中连接入模拟模块(只是端口连接),综合时set_dont_touch.
然后就是正常的综合和PR。
可惜,我不会写.lib文件,所以没有真正做过。
楼上的兄弟如果有.lib文件,共享一下哈

网友B:
在DC里面综合模拟,没听过,我们做了一个片子,不过主要是模拟的,数字部分的很小,是单独拿出来综合的,顶层就当晶体管级来仿,为什么还要用DC呢。
不懂,高手指教下,谢谢!

楼主:
hitten说得 不错,大致流程就是你说的这样子,我没有具体做过,以前没注意同事怎么做的,现在想知道也不知道问谁!
晕啊!

网友(2020-03-04):
我也想知道具体的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流程,但具体的还没做过。
先做模拟模块的macro,仿真处模拟模块的.lib文件,再转成.db格式用于DC ...

lib库不是做数字的人自己写的,需要做模拟的人提供。里面除了IP和pad的形状、位置,还有很多drive,load,timing的信息,做数字的没法自己写。

用的时候和你说的差不多,把库读进去就好了,是个blackbox。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DC里面综合模拟,没听过,我们做了一个片子,不过主要是模拟的,数字部分的很小,是单独拿出来综合的,顶 ...

你这个是模拟的顶层,,把数字的部分包在模拟里,可以用数模混合的方法仿真,也可以纯模拟的仿真。规模不会太大。

也有数字的顶层,把模拟部分包在数字里,结果用数字的流程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