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有知道ADC测试方法的吗?

楼主(2008-01-26):
我有一款14bit Sigma-Delta ADC,现在不知道如何进行测试。急切求助

楼主:
有资料,最好能共享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
我有资料,下次有空的时候贴上

网友(2008-04-20):
The book is so clearly written you can open it practically anywhere and read just the items of interest.

Concepts are supported by properly simplified schematics.

All the math needed for your own designs is shown and explained, but in such a way, that if you do not need the math right now, you can skip it.

Half the reason I bought this book was to learn to build 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the other half was to learn analog design in general. The book is excellent for both purposes

网友(2011-08-20):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2015-05-04):
回复 1# leaderlau 请问您当初怎么测的,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