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2r dac中开关电阻的匹配问题?

楼主(2008-01-26):
有个问题,想请大家帮个忙,我做了个r2rdac,在进行dnl仿真得到的结果中,dnl值每隔8个码会跳变到一个比较大的值(当然也可以容忍)比如:0.23, -0.12, 0.14, -0.17, 0.19,-0.13,0.16,0.05,0.24. 原因我认为是某个开关电阻匹配的不好,但不能确定是哪个?请知道的兄弟回个,谢谢!!!

网友(2009-06-02):
DNL如果是每隔8個bit就有一個大的變動,表示第三個lsb的matching有問題。你可以試著減少其開關的導通電阻試試。

网友(2010-03-18):
正在使用PWM做8-BIT DAC, 使用了多阶RC低通, 发现在输出人物话音时, 背景有明显的杂音;不知R2R模式DAC是否有明显改善.

网友(2022-04-27):
您还在做r2rDAC吗?想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2023-07-18):
UPLOAD

2002-05-ISCAS-Resistors layout for enhancing yield of R-2R DACS.pdf (378.43 KB , 下载次数: 179 )

youli2013 high resolution and high accuracy R-2R DAC based on ordered element matching.pdf (616.56 KB , 下载次数: 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