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ios ii sopc下载出错

楼主(2008-01-28):
设了一个nios ii,编译什么都通过
但下载时出现下面问题,是license所致吗?

Click Cancel to stop using OpenCore Plus IP.
Time remaining unlimited

是的话,求quartus7.1全的license

网友A(2009-08-19):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not responding.
Resetting and trying again: FAILED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我照着教材上的例子一步一步来的,可是硬件调试的时候总是出现这个问题,
想问 您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帮顶一下,正在学习NiosⅡ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了一个nios ii,编译什么都通过
但下载时出现下面问题,是license所致吗?

Click Cancel to stop using OpenCore Plus IP.
Time remaining unlimited

是的话,求quartus7.1全的license

的確是 license 的問題,通常在 NIOS 的平台裡,不只是 NIOS,還有很多比如說 DDR Controller 都需要 IP License,只要你的 SOPC 少了任何一個 License,系統就會警告你,然後這個 Image 就會處於「試用」的情況下,也就是說,你的 Download Cable 是不能離線,軟體也會保持連線,一旦你按了 Cancel 就會斷線,SOPC 會停止運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ing cable "USB-Blaster ", device 1, instance 0x00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not responding.
Resetting and trying again: FAILED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我照着教材上的例子一步一步来的, ...

應該是你的 CPU 沒有 RUN 起來,所以你的 Image 是失敗的。
可以的話,先用廠商已編譯好的 Image,確認你的開發公版(如果是的話),是正常的。
之後再自己想辦法編譯出會 Run 的版本。

网友(2010-03-08):
看一看,如果装了9.0的话不会出现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