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功能覆盖率中功能点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08-01-28):
请教各位,功能覆盖率中功能点是怎么定义的刚开始做验证,很茫然,我想问一下功能覆盖率中功能点是怎么定义的,是用什么语言,是psl还是systemverilog,或是其他?

还有,是不是还有一种断言验证,那这个断言和定义的功能点有什么区别?

谢谢各位!

网友(2008-05-01):
我现在用的是systemverilog语言,使用它的coverage语法

网友:
是要看Directed Test 还是CRT,如果是Directed,那功能点不用说了,肯定是都覆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