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放大器的效率问题

楼主(2008-01-29):
关于allen的那本书的5.5 节,A类放大器带电阻负载。它计算的效率最大值为25%。
我这里有点疑问。
1,它计算电阻消耗的最大功耗为 [vout(peak)*vout(peak)/2R] 其中 vout(peak)的
最大值为0.5VDD,这里好像只是考虑到ac 情形,并没有考虑dc情况。
2,计算电源的功耗时为VDD*Iq=VDD*VDD/2R。为什么Iq=VDD/2R。而此时考虑的
却是所有的功耗。那么计算效率时为什么不是电阻消耗的所有功耗除以整个电源的功耗,
而是ac消耗的功耗除以整个电源的功耗?

希望那位大侠给解释一下。

网友:
The purpose of amplifier is to amplify input signal to be larger amplitude output signal, which is an AC signal. However, the total current sourced from supply is the sum of AC and DC currents. Thus, the efficiency should be output AC power / (total power consumed from supply).

楼主:
thanks linuxwinner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