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LED driver IC为什么都做成耐17V高压

楼主(2008-01-29):
问个问题. LED Driver IC(8路/16路恒流输出的那种)为什么绝大多数都做成耐压17V?
除了适应多颗LED串联使用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这类IC主要有TI的TLC5902, TLC5941, TOSHIBA的TB62726等等.

描述一下这类IC: 逻辑上和74HC595差不多,为16路串行输出,并行输出,并且并行输出带锁存器.
只不过74HC595输出电流不固定,因为是电压驱动的,这类IC的并行输出都是sink型恒流源,可以
驱动LED并使得16路LED亮度都一致.

网友:
应为是串联恒流所以才是高压啊!
并联恒压不太好控制LED的电流!
LED的亮度是电流控制型器件!

楼主:
串联恒流我知道. LED dirver一般都是sink型的恒流源,当然也有source型的,比较少见.
问题是输出端口上的耐压大多数LED drive厂商都做成17V,当把多个LED串联起来使用时
当然需要耐高压,因为现在一个LED的压降就有2V,3V,我是想问,除了这个原因外还有没有
其他原因使得LED driver要做成耐高压的?
我们公司做的就只耐5V电压,不过我们也只应用于单颗并联驱动.

网友:
17V可以串5个左右!
我还做过耐压22V的,可以AN串7个!
实际上只要工艺满足,耐压40以上的市场上也有!

网友:
没有其他原因,就是使Vds的耐压度提高!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是一个led电源可以带更多的灯,这些led灯的功耗都不少,线长了有IR 损耗

网友:
多个串联!
我也看到很多spec上面没有明确说明电压范围

网友:
其实有过压保护,串多了也不行!

网友:
多个LED串联就需要十几伏的电压了,如果还有别的部分的损耗,当然耐压大一点比较好,耐压越大,可以串联的LED也就越多

网友:
LED的I一般只有15~30mA,所以金属线上的IR Drop不会太大!

网友(2008-12-26):
我是来听讲解的,LZ继续讲

网友:
主要是看用应了,成本可以接受的话,电压越高越好,驱动的LED也越多,可以节省IC的成本。现在好像40V的都比较多了吧

网友(2009-02-19):
工业照明应用的耐压几百V的都有
顺便问一下,220V照明中,220V是先转换成低压DC,再接LED Driver呢?还是220V直接接耐高压的LED Driver?
请LED应用经验丰富的大侠说明一下

网友(2009-06-06):
我们公司做的就只耐5V电压

网友:
好像也有低压的把

网友:
这个是由工艺与成本决定的,因为一般的高压模拟工艺为20V或者40V的,40V的效率肯定相对低一些,所以就采用20V的工艺。

网友(2010-04-29):
When 40Mhz refresh add to led channel, the parasitic L and C will generate more than 10V transient glitch, so the HV devices is used to protect the MV devices in series.

网友:
When 40Mhz refresh add to led channel, the parasitic L and C will generate more than 10V transient glitch, so the HV devices is used to protect the MV devices in series.
引用 网友A:
[/quot

说得好, 当IC串得越多时,就越大,IC越容易坏

网友(2010-09-09):
其实也有12V耐压的,估计起先的IC设计成17V以后,其它公司为了兼容就都设计成17V了,渐渐成主流了.
如果一开始的IC是耐24V或者12V,说不定现在的24V/12V就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