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器输出电阻的思考

楼主(2008-01-29):
大家可能都知道当一个放大器的负载是电阻时,一般要求运放的输出级电阻较低。
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当输出电阻变大时,运放的放大倍数更大。
那为什么还要求输出电阻低呢?
我思考了下分析如下:
一个运放的放大倍数并不需要很精确,只是要求非常大就可以了,那么运放的前两级
已经获得了这样大的放大倍数,当输出级的电阻很大时,流过负载的电流会较大,这样
功耗就大了,而输出电阻下则流过负载电阻的电流就下,这样比较省电。另外一个好处是
放大倍数不受负载电阻的影响,当然我觉得这点其实不关键。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你发的问题或多或少有些弱啊,sigh……

楼主:
是啊,我主要是自学,任何一个问题我一定要确保完全通透,见笑了。

楼主:
我忘了补充一下,你可能觉得用一个电压源带一个内部电阻来模拟,那么当然是电阻越低越好。
但问题是这里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电压源,实际上这个电压是和输出电阻直接相关的。

楼主:
就没有那位好心人给个说法吗?

网友:
不知道你想干嘛!!!
不过觉得你太自恋了!!!!!!!!!!!!

网友:
负载电阻减小流过负载电阻的电流就减小??

这个说法有意思~~~

楼主:
不是负载电阻减小流过负载的电流减小,而是输出电阻减小,流过负载电阻的电流减小。

网友:
"输出电阻下则流过负载电阻的电流就下,这样比较省电"

彻底的无语ing.......

楼主:
谢谢大家,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够清楚。
我觉得输出级的有效模型应该是一个GmVin的电流源和Rout以及Rloading并联。
这里Vin来自于前一级的输出。Rout和Rloading对这个电流源进行分流。
而GmVin应该是一个常数,所以Rout应该大,这样流过Rloading 的电流就大。

可能有的人用一个带内部电阻Rout的电压源外接一个电阻Rloading来模拟,如果电压源的值是
一定的,那么Rout越小,流过Rloading的电流就越大。但是对于实际的电路而言,
这个电压值是个Rout息息相关的。

我当然知道Rout应该是要求非常小,只是我的思维可能走入一个错误的胡同。不能
完全理解这样要求的原因,我也知道大家可能觉得这可问题太低级了,但是我想认知
不分高级和低级吧。不懂就是不懂嘛,我是从来不讲面子的。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we hope the op output is a ideal voltage source
so a small ro is preferred.

网友:
有四种放大器 估计楼主全含糊了

网友:
放大器,一般为了增加驱动?

网友:
运放的输出级设计要兼顾功率,驱动能力,效率等因数.输出电阻较大,势必就像LZ说的:功耗就增大了,其次效率变低了.所以如果负载是阻性负载的话,输出电阻越小越好.

网友:
因為放大器的輸出電阻,對於下一級的電路來說,就是信號原內阻 RS,理想的信號原內阻,是愈小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