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偏置电压可以看作交流地?

楼主(2008-01-31):
为什么在做小信号分析时,偏置电压可以看作gnd?

网友:
因为ac变化的时候,偏置电压没有变化。
所以说是ac gnd.

网友:
Since it doesn't change with frequency.

网友(2008-03-06):
因为它是直流点,不变的

网友(2008-04-21):
和电源电压是一个道理,他们都不随时间变化的

网友:
只考虑变化量,偏置的作用是让管子工作在特定的工作区

网友:
放大器的作用是放大交流信号,偏置电压是直流,对交流放大没有贡献,或者说上面的交流信号为零,在画等效电路时,可以省去,所以看到的似乎是直接接地。